[手持表] 万用表显示问题

楼主(2022-02-14):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最大显示6000的万用表电容档能够显示大于6000的数,为什么

而改为9999显示的M118A电容档却依旧超6000自动换挡,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你哪个数值超6000了???

网友:
不同的表程序不一样吧,能显示准确数值就行

网友B:
电容档有些表确实奇怪,我记得胜利890的电容档量程就虚标,官方写的量程太小了,实际上能测更大的电容

网友:
具体你查一下说明书,有印象里有些表电容档不走寻常路,量程和计数有别于其它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个数值超6000了???

忽略小数点

楼主:
6000显示不同量程最高显示6000/600.0/60.00/6.000,有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6000显示不同量程最高显示6000/600.0/60.00/6.000,有啥问题

我笑人家幽默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笑人家幽默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大咖有办法改,我是没办法。

网友B:
芯片手册上也是这样的,电容和频率是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手册上也是这样的,电容和频率是9999

谢谢解惑,这样看来M118A有问题,有办法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档有些表确实奇怪,我记得胜利890的电容档量程就虚标,官方写的量程太小了,实际上能测更大的电容 ...

电容档不是adc输出的数据而是counter的所以不用遵循6000字限制

网友D:
这个0660芯片,记得我之前发过一个改9999字的帖子,估计在老站,都找不到了。直接读出芯片里的数据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0660芯片,记得我之前发过一个改9999字的帖子,估计在老站,都找不到了。直接读出芯片里的数据来改的。 ...

分度数设置9999,换挡上限10000,换挡下限960,电容档依旧6000换挡

网友:
标准答案在14楼,理论扎实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