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老眼昏花拆机折腾AX203鸡蛋电子相框,总结踩坑经验

楼主(2022-02-14):
逛论坛看到 可以用到  无线路由器上的一个显示屏,AX203
闲鱼上看了下,发现还不便宜,
发现还有一款 鸡蛋电子相框,记得我还有一个,
原来地摊上买的,不开机。

电池没有电了,插电源也没有反映,开始80毫安,然后10来秒降到大约20毫安的电流
不知道那里坏了。

电路是纯手工 焊的。开始还看不起这焊点,等后来自己焊接了,发现自己焊工还渣

这个用的是AX203的芯片,

FL016AIF 的2M 闪存,测量下,通电这个芯片上面没有3.3 的电压

拆下电池后,接电源是没有反映,只有6毫安的电流

线这折腾断了,后来发现这线不好焊接。焊点 密。

后来测试了下,这个二极管 电阻比较小,也许是是它的原因

找个板子拆了个,
2个管子 都测了下,发现正向电阻 都挺大的
应该不是 这个二级管的原因。

没辙了,折腾又装了回去。

这个芝麻大的贴片真难得焊接,都是越折腾越坏,水平也没有一点提高。
对此我也总结了一下,今后不要踩这样的坑了。

工具  五金机械 电子类
料板 拆件用的废板
配件 维修,需要组装使用的和其他配件
更换件 完整的,不需要组装的,直接更换的,如 灯泡备件
设备类 单独使用的,如路由器

需要的,维修的工具,常用配件
水电,木工机械类维修
电器类维修
电子数码设备类维修
--
成功的例子 木工,机械类
1.更换纱窗的窗纱,滑轮
2.维修折叠床,
水电类
1.维修水龙头,更换陶瓷芯
2,更换软管
3,洗脸盆打胶
4,更换插座,电灯。
电器类
1.热水器换脉冲打火
2.电视加散热风扇
3.电子琴ct637粘支架
4.电子琴dgx300,更换导电橡胶
5.电风扇滑卡加润滑脂
6.普通灯座换led射灯
7,音箱换插头

电子数码类
1,显示器保险电阻烧
2,显示器换灯管,买的配件
3,打印机齿轮卡扣断,喷头堵,墨盒金属弹片接触不良
4,笔记本换主板
5,电源换电容
6,笔记本换cpu
7,充电器引出接线
8,复印机换齿轮盒

制造成功的例子
1,木板做柜子,凳子,上螺丝的
2,电池做电器?

维修失败的例子
水电木工 机械电器类
电器 抽油烟机,风柜破裂 无配件换,自己做不出来。

电子数码类
1,mp3 接插件损坏,无处更换。
2,数码相机拆了个芝麻大的零件,还原不了,给拆坏了
3,笔记本,芯片虚焊
4,显卡芯片虚焊,
5,电子琴电源坏,导电橡胶坏无法换
6,遥控器的芯片坏?
7,蓝牙鼠标坏
8,音箱坏

分析
水电,木工,机械类,
可清洁,拆卸,安装类,只需要下螺丝,上螺丝的程度
电器类,
可有配件更换程度的不涉及电路板上的维修,电路板上的元件的更换,只做配件主件间的接线。
电子数码类,更换保险,直插的大电容等大件的,外观可看见损坏的元件配件,需要有接插头的配件

失败的维修
1,电器类,没有配件可更换,配件也不可以自己做一个出来,例如油烟机。
2,复杂电路故障,需要电路图或画出电路图分析的。
3,用贴片元件的数码维修均失败了,需要动贴片元件的集成芯片,虚焊的

这样说明了本人的维修水平只是组装水平,像买宜家的产品自己上螺丝将它组装起来。
家电的维修是买可更换配件,
电子数码维修同是可更换配件,这一水平连接导线之类的水平涉及具体电阻电容集成块的就失败率很高。
而且也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了,那需要大量的学习和实践,说白了是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即使学好也只能修些破烂,顶多十来元的东西,没有任何产出,修不如去买二手好的。

网友:
总结到位,躺枪

网友:
没电压就找稳压部分的问题呗,这东西结构又不算复杂,无非是5V进来用LDO或者两个二极管降压做芯片供电呗

网友A:
总结的太详尽了。。。
我也有几个ax206的小相框,刷了一个还是两个,挺好玩

网友:
总结的范围太广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有个,好像是20多年前买啥送的,当时觉得蛮新奇,现在一看清晰度太差劲了

网友:
这个用来当个监控屏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努力 学习,继续折腾!

网友:
这么小做相册呀,像以前的电子宠物

楼主:
又折腾了一下,刷机也不支持了。

网友:
说的不错,我连usb接口焊好都困难,那天找修理部去焊一个~

网友:
有什么用的?第一次看见这神器!

网友:
谢谢分享。。。。。其实修理,也是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实践出真知,在不断折腾中总结经验教训,高手都是这样练就的!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太详尽了。。。
我也有几个ax206的小相框,刷了一个还是两个,挺好玩 ...

刷什么?刷成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