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闭路电视天线放大器(Prevail CATV)

楼主(2022-02-14):
过年回老家,在家附近的电线杆上发现吊着一坨,闭路线已被剪断,还剩几米缠在电线杆上,于是回家搬来梯子,爬上去拿钢丝钳剪掉闭路线,只把这坨拿回来了,不确定我叫他放大器对不对,当年这玩意的供电还是从我家取的,在我家装了一个环形变压器,220V转AC60V的。

正面就是这个样子,左上角的“Prevail”不知是不是厂家名:

正面6颗螺丝是防掉落设计,螺丝只需要拧到从下盖脱落即可,翻开看到内脏:

整体布局分为三部分,上面是放大电路,可以看到左侧为输入,右侧从上到下依次是输出1,电源,输出2;左下角还有内盖盖着的是电源,右下角是个储物格,里面有些备用的衰减单元(不知道对不对,知识盲区了)。
打开电源盖子,里面应该是个AC60V转DC24V和8V的反激式开关电源:

看看电源的背面:

这一包是各种衰减单元,好像是工作人员调试时,选择合适的模块插上去:

下面看主电路部分,上面有块铝盖板,有简单的电路示意图:

拆掉盖板后,看麻了,知识盲区,完全不懂:

继续拆,主板背面的样子:

拔掉两个衰减单元,看看座子:

中间的应该是些LC谐振电路吧:

好了,纯粹好奇,拆完后又装回去,丢老家吃灰了。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里面工艺不错,设计很复杂。

网友A:
有线电视的放大器。
以前没隔一段距离就要布置一个,因为有线电视的电缆有衰减,根据电缆的内径大小和工艺可以知道每100米衰减的db数,分支器和分配器也会有定量的衰减,终端要求有60到75DB,低了高了都不对。
比如信号衰减到80分贝了,用放大器放大到105分贝,经过300米电缆后衰减到90分贝,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分支器,就可以选择15分贝分支器,分支器后线路不长就没问题了。

网友B:
以前一直奇怪很多电子设备后边都会标记“本设备内不含任何维修部件,请勿私自拆开后盖,发生故障请专业维修人员。。。。。。”,原来真的有设备里会带备件的啊,长见识了

网友:
这是干放。机房供电的

网友:
不赖,还是双向的放大器,可以用在现在的数字网里,不过话说居然把反向放大模块给省了,够贼的啊。

网友:
现在光纤网路普及了,这玩意需求不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线电视的放大器。
以前没隔一段距离就要布置一个,因为有线电视的电缆有衰减,根据电缆的内径大小和工艺 ...

连续放大这种情况是不是只适合于数字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的话,噪音会越来越大。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一直奇怪很多电子设备后边都会标记“本设备内不含任何维修部件,请勿私自拆开后盖,发生故障请专业维修 ...

我记得键盘背面还有一行字。本设备不会干扰其他设备,本设备不接受其他干扰之类的类似的语句。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续放大这种情况是不是只适合于数字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的话,噪音会越来越大。我的理解对不对? ...

模拟时代还真的用到连续放大的情况,干线用粗的电缆,-5电缆设计指标每100米损耗20dB,-7电缆设计指标每100米损耗14dB,-9电缆每百米损耗11dB,干线放大器的放大增益比最后一级用户放大器的要低

网友:
我修过这东西白色带耳朵拧两颗螺丝的模块和开关电源部分是易损件,百分之八九十是。白色模块损毁就会短路。

网友(2023-12-24):
有点复杂,现在没啥用了

网友:
里面有料,可以拆元器件用了。

网友:
不认识这些元件

网友:
我拆过好几个,当时不懂,只把环形变压器拿出来了,其他扔了

网友:
用料还挺扎实的啊

网友:
在我印象中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东西了,居然还有这么新,不可思议。

网友:
高科技玩意。。。貌似还不是国内paizi ?

网友(2025-02-28):
做工中规中矩,大厂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