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高频变压器烧毁的60V20AH西普尔充电器

楼主(2022-02-14):
几个坏充电器,做工肯定是白色板子的最好,一个一个来研究。

这个是60V8A电流的大充电器,跟上面两个红色变压器的是同款,故障原因是风扇坏了,easy

这个充电器是42V2A锂电款,故障更简单,双色指示灯挂了,更换OK

白色板子的高级充电器是单片机驱动双管,上电不亮灯,辅助电源无输出,断开控制板,辅助电源正常。控制板大短路,单片机击穿,放弃。
最好看看这个变压器烧坏的西普儿代工充电器,好像是台铃原装充电器,外壳忘记拍了。

拆掉变压器,外围电路基本正常

飞线一个60V20AH变压器上去,

引脚顺序封装不同,只能飞线,上电测试正常。

闲着也是闲着,拆开重绕变压器吧

铜色铝线圈,大约是5-6圈,已经完全烧断,是次级12V供电用的

顺利修复

随便翻了一下,这是一部分修过的充电器和放弃维修的板子拆件

最好留下这些修好的,修不好的丢垃圾桶哈哈

网友A:
好手艺,我巡了半天都没看到494方案的充电器了哈。。。

西普洱那个输出二极管是1只 然后套了个大号散热片,少见啊

网友B:
维修经验攒了很多啊。

网友C:
铝线变压器爱挂,这是攒了多少充电器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变压器爱挂,这是攒了多少充电器板子啊~

谢谢捧场,质量太差了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铝线变压器爱挂,这是攒了多少充电器板子啊~

因为铝的熔点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经验攒了很多啊。

哈哈,都是瞎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我巡了半天都没看到494方案的充电器了哈。。。

西普洱那个输出二极管是1只 然后套了个大号散热片 ...

494方案比较老了哈哈

网友:
铜现在挺贵,现在的家电特别爱用铝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494方案比较老了哈哈

我都还有2个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铝的熔点低吗?

因为铝的电阻大,易发热

网友E:
破板子是要经常丢丢,多了占地方!

网友:
变压器也能修?磁芯不好拆啊,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板子是要经常丢丢,多了占地方!

越攒越多,早丢早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铝的熔点低吗?

铝线发热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质量太差了哈哈哈

现在低价恶性竞争没办法~

网友:
轻车熟路,妙手回春

网友:
绕线机前几天在老家翻出来保养了一下,打算做一个环牛1:1隔离变压器,发现用不到啊

网友:
九十年代老东西

楼主:
厉害了,大概可以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