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2017款 xrv 1.8L 原装电池使用3年左右,启停功能失效,测量电池内阻才5.70毫欧

楼主(2022-02-14):
目前还不确定是不是电池的原因,经过测量后发现 电池内阻 才 5.70毫欧。546cca,这个数字应该还可以吧。由于不知道电池的额定cca是多少,所以用的默认值500我问了4S店,原配的电池 60ah,cca是450(实际的cca可以达到600多),价格600多加上安装费700出头。瓦尔塔的电池京东旗舰店 现在搞活动60Ah 660cca 价格 570左右。但是我要求测量cca不达到660 就换货或者无代价退货,对方没有答应。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而且换了电池,启停无效的故障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解除。。。。各位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
看参数,还不错。电池标签没注明CCA? 500也差不多合适。

网友A:
带启动功能电池,CCA都在8-900,你这值只能是普通电池   在5-600C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启动功能电池,CCA都在8-900,你这值只能是普通电池   在5-600CCA

是呀,我也觉得比较低,但这是原厂的

网友B:
没有别的原因吗?我的启停电瓶也是500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别的原因吗?我的启停电瓶也是500多啊

不知道原因呀,突然一下,就不能用了,不知道 4S店 ,能不能解决。

网友:
我的是缤智 1.8 原装汤浅EFB已经6年了,自动启停没问题.自动启停是有条件的例如发动机水温,电池电压,等等.4S上门换原装电池是700左右.

楼主:
现在发现,停一晚上,电瓶掉电比较厉害。仪器测量,一晚上12小时剩余电量从98%。掉到了70%。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
等更换后,最好还是买条启停线.把这个功能关闭了.本身就是油耗政策的产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停一晚上,电瓶掉电比较厉害。仪器测量,一晚上12小时剩余电量从98%。掉到了70%。到底哪里出了问 ...

天气太冷?不过自动启停功能不要也罢,我正在想办法关掉。

关掉自动启停,只换普通电瓶,又省几百块。

网友:
省的油钱够买电瓶的不?

网友:
这电池还好吧,我的电池上次4s保养测的只有300多cca了,启停都可以用。
不过我现在点火后第一件事就是关启停

网友:
起停用不了,不一定是电池,还有的是电池传感器坏了或者需要校准了。
不仅仅是起停缺失,有些刹车充电功能也会变成恒压充电。

我觉得不用换电瓶,发动了和停车后电压没问题就可以了。
但有突然发动不了的可能性。。。

网友:
有效荷电量小了,你把电池循环充放几次,静止12小时能在12.8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气太冷?不过自动启停功能不要也罢,我正在想办法关掉。

关掉自动启停,只换普通电瓶,又省几百块。

省油不省钱

网友(2022-04-09):
1.从检查的数据来看,蓄电池性能还是不错的。应该不用换。
2.电池的检查应该在冲好电后过一段时间再检测电池的性能,数据才准确。不知道SOC98%是在什么状况下检测到的?
3.如果SOC从98变到70,建议检测车辆是否存在漏电情况。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C:
天气太冷?不过自动启停功能不要也罢,我正在想办法关掉。

关掉自动启停,只换普通电瓶,又省几百块。

对车子损害小了很多

网友:
小排量车自动启停就是积累

网友:
电池亏电了启停功能也会失效。

网友:
启停的条件不止电瓶一个,你这个电瓶感觉还行阿,建议电脑扫下故障码清码后,再跑跑通畅路段看看。另外我的换了普通电瓶两年半了,启停依旧可以工作,只不过我自己不爱用平时上车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