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炸锅不通电了 可是我找不到保险丝

楼主(2022-02-14):
大家好,我是家电维修小白。我想请大家指导我修空气炸锅。

这个空气炸锅工作中突然断电,插电显示屏也不亮了。

我自己觉得是保险丝坏了,可是我找不到保险丝。

希望大家给出维修的方案

这是电路板

网友:
4个4007二极管量一下看看

网友:
测一下那个大电阻阻值

网友:
小白要悠着点,这可以有高压的

网友:
NTC 看看短路会不会亮,如果亮,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
断开加热管和风扇,就接屏幕试下。可能是后级短路保护

网友:
那5根线上来的另一边看看,可能在那里

网友:
红蓝编织线进入锅里面了,里面的温度保险断了。

网友:
保险在锅底,一般用黄腊管包着的,拆开看就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