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较耐用的木之林充电热水袋

楼主(2022-02-14):
2017年给丈母娘采购的木之林充电热水袋,是唯一能用上多个年头的电热水袋。今年突然不能加热

内部采用电热丝加热方式,不像2片铁片电极加热的热水袋。放出的水还是清澈的

袋子是3层防爆

插电有指示灯

插座引出2电线连接电热丝

与电热丝连接处用灌胶进行防水

上面这个棕色接线在灌胶边沿折断了

弹性带绑住电热丝

电热丝外包裹2层硅胶质地外皮

5股合成的电热丝

网友:
手头同样也有一个也是突然就坏了的~

网友:
这玩意能叫充电吗?不是"充热"?

网友A:
如果发热线测量没断,把线平摊到椅子上,做个暖暖椅。再加个定时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发热线测量没断,把线平摊到椅子上,做个暖暖椅。再加个定时断电, ...

这是电椅啊

网友B:
刚刚看到同事也在用这种,怪不得 上电的时候,里面发出 煮水的咕咕声,看来真是在储热。万一温控不好,真的会爆

网友:
这个比市面上卖的做工好多了

网友:
内部结构品质不错。

网友:
这看着还不错看过很多比这差很多的

网友:
这算是水电隔离的,我拆开过几个,里面就是450W微型发热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到同事也在用这种,怪不得 上电的时候,里面发出 煮水的咕咕声,看来真是在储热。万一温控不好,真的 ...

楼主拆的是电热丝式的,安全性要高得多,你说的同事的那个带煮水声的是电极式的,电极式的实际都是不合格产品,水电不隔离,也容易失控更容易出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拆的是电热丝式的,安全性要高得多,你说的同事的那个带煮水声的是电极式的,电极式的实际都是不合格 ...

电极式的有气体产生,不安全

网友:
水电隔离的还好

网友:
可以换一个充电宝暖手宝。20000mah,最高温度可以连续使用十几个小时。品牌禾心意暖手宝。价格180左右。唯一缺点油漆容易脱落。

网友:
算用的住的

网友:
80.90年代的物品了,现在00后认识的估计没几个了。

网友:
电热丝的。感觉要安全一些。

网友:
电热水袋用发热管的质量较好。

网友:
家里有个16年买的还在使用中, 米尼牌子的 就是30多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