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sf218电磁炉拆解维修,fsd200芯片炸管更换

楼主(2022-02-14):
接到美的电磁炉一台,故障为不通电,状态挺新的应该是不常用,拆开看看是美的以前的高端产品,用料都非常好值得一修。经检查是开关电源芯片炸了,限流电阻也烧了,还好不是功率管炸,芯片是fsd200 手头没有只好网购,到货装上一切OK,原来限流电阻是22欧用两个30欧并联代用,装机烧水试用正常!开关电源变压器滋滋响不知什么原因,换了另一颗fsd200也是一样无解!机子不错拍照片分享大家看看。

肖特赛兰面板触摸按键,按键有点多又密

铜线大线盘线盘做工很好有一圈防止电磁泄漏的软磁边

一大块散热片

背面走线很整洁,很多小电阻小电容都用贴片

故障点这是已经换好的零件

这是换下的零件芯片炸成两片了

美的有好多机子把LM339做成一个独立的竖小板,据说后期小板上的电阻容易损坏导致不加热或者不检锅!

网友:
看是铜盘,捡到宝了。就按键稍差

网友A:
眼花了,我还以为看到了SF2281才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花了,我还以为看到了SF2281才进来的

看手机多了或者太想了解sf2281吧,话说sf2281是啥

网友B:
能低档连续加热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手机多了或者太想了解sf2281吧,话说sf2281是啥

是固态硬盘的主控芯片吧

网友:
现在电磁炉全是铜漆包铝线,电路板大部分是贴片元件,有些还故意抹掉丝印,认起来头痛。
如果是功率管炸了,都懒得维修

网友C:
做工也不咋滴,你把那个大电感刮一下,肯定是铝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工也不咋滴,你把那个大电感刮一下,肯定是铝线

你想错了,那个大电感绝对是是铜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低档连续加热不

不能噢,低档连续加热当时只有尚朋堂的机子有,和后期的机器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错了,那个大电感绝对是是铜线的

你刮一下看看,刮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噢,低档连续加热当时只有尚朋堂的机子有,和后期的机器才有。

我当年04年在做研发时,给美的,设计过几款电磁炉,SF15,SF18,,,,,其中有一款双头炉,电路和现在的板子一样,也是用LM339(主要做过压,低压等放大保护的), 线盘纯铜,黑面板德国黑金刚.........我做了台工程样机家里用了9年,最后电源线扭断了,和按键烂了才扔,哈,,,,,,情怀

网友E:
一般有叫声,是电感,和电容不匹配,频率变为人听到的HZ, 时间久了,电容变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有叫声,是电感,和电容不匹配,频率变为人听到的HZ, 时间久了,电容变质了? ...

是那个变压器响的,周边电容电阻都换过还是响,可能是变压器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