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笔,一夹一针

楼主(2022-02-14):
对不起,标题党了,不是说马首富家啥都有吗?为什么我找不到标题这种表笔?插表那头连体,测试那头黑色用鳄鱼夹,红色用加长尖探针。电压测试专用。

网友A:
我猜..你找的是这种......
某宝搜的...我不卖....

网友:
不认真找就是有点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找的是这种......
某宝搜的...我不卖....

楼主的“”测试那头黑色用鳄鱼夹”要求还未满足,看样子楼主只能自己做一个表笔那头是鳄鱼夹的黑线了。

网友:
下单买2套试用

楼主:
我想买根示波器探针自己改,bnc那头剪掉,换成2个插头,没想好分线处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测试那头黑色用鳄鱼夹”要求还未满足,看样子楼主只能自己做一个表笔那头是鳄鱼夹的黑线了。 ...

其实2楼满足了条件,图中的2个夹子可以直接插在笔上变身夹子

楼主:
还是买现成的算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28
多功能表笔论坛有人DIY了,自己搞一个倍爽。

网友:
马云给你屏蔽了吧,马云越来越像彦宏那货。马云想让你买其它东西,理论上搜万用表这三个字所有人搜到的应该都一样,但现实是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2楼满足了条件,图中的2个夹子可以直接插在笔上变身夹子

我查到了网页,看到了说明,果然你说得很正确,可以将鳄鱼夹上到表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到了网页,看到了说明,果然你说得很正确,可以将鳄鱼夹上到表笔上。

...

其实这种想想就不实用,不好夹,黑夹子越小越好,不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