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手机充电器输出电流?

楼主(2022-02-14):
如图,TCL充电器,原输出是500毫安,想扩大到1A或更大,如何调整?开关变压器尺寸挺大的,功率应该有余量。我是电路小白。

低压部分有一个TL431,还有一个LM358

网友:
买一个吧,不嫌折腾

网友:
正品很多有余量,先测量一下是不是有这么大

网友:
试试把此处的整流二极管换个大点的

网友:
如果你确定功率足够,可把电流检测电阻减半试试。

网友A:
不要以为变压器体积大,就有扩大功率的潜力。早期的开关电源的频率不高,使用的变压器体积相对较大。如果电路的频率不变,变压器兴许没有什么余量可言,况且增大功率还不仅仅是变压器大小的问题。

网友:
买个吧,弄不好把手机烧了犯不上

网友:
较劲倒计时开始

网友:
直接从滤波电容接线过去

网友B:
这种RCC电路的电源,输出功率也就这个样子吧,如果不怕麻烦,找个DK124之类的芯片,改动电路试试,给你一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胆子大就直接短接输出那边那个大电阻,相当于取消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以为变压器体积大,就有扩大功率的潜力。早期的开关电源的频率不高,使用的变压器体积相对较大。如果电 ...

现在的“氮化镓”充电器,功率很大,变压器都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氮化镓”充电器,功率很大,变压器都好小

开关频率越高,电源体积就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氮化镓”充电器,功率很大,变压器都好小

变压器小,功率大的,开关频率必定高。

网友:
补充一点,开关管的功率也要足够,两级滤波电容也要加大。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余量不会这么大

网友D(2022-06-28):
引用 网友B:
这种RCC电路的电源,输出功率也就这个样子吧,如果不怕麻烦,找个DK124之类的芯片,改动电路试试,给你一个 ...

这个芯片3脚是电压反馈吧,电流是芯片内部设定的想改变电流大小没法改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3脚是电压反馈吧,电流是芯片内部设定的想改变电流大小没法改变吧 ...

看看现在的手机充电器的磁芯的块头,你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你不怕烧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