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折腾了数周的戴尔笔记本,重装系统10次里会有9次声卡驱动不起来

楼主(2022-02-14):
先吐槽下戴尔官方下载驱动的软件,我就没发现好用过,相当于自动放弃戴尔质保
这个笔记本重装系统,发现10次里会有9次声卡驱动不起来,nvme的硬盘
经过数周的反复折磨,我发现只能安装纯洁的原系统win10,然后通过反复刷系统更新或重启,因为很多时候不会出现戴尔的驱动,一旦出现立刻安装并重启
总之我也不知道戴尔出那灵动笔记本到底干嘛的,纯粹为了恶心用户的么?是的话,不如赶紧退出中国市场吧

网友:
戴尔机的驱动真的烦人

网友A:
撸主除了吐嘈,没提供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能参考,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除了吐嘈,没提供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能参考,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是都说了么,用msdn啥的纯净系统,安装完之后什么软件都不装,接通网络,点击系统更新,一般第一次只会是补丁,反复重启,刷新直到出现声卡驱动为止

网友B:
我只能说,你重装之前,不能备份下驱动吗?
连个声卡都驱动动不了,你是不是只会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装过多次了,起码知道了声卡的型号芯片驱动地址吧?
第一次,不怪你,第二次,还不怪你,三次之后,长点心吧

网友C:
只是声卡驱动没有安装上,或安装费力,下个驱动总裁,在打一下驱动看看,不排除是硬件问题或电脑插件接触不良导致驱动安装不上的情况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戴尔的驱动?win10下什么驱动不起来直接卸载该硬件重启后让他自己安装驱动

网友C:
电脑维修,需要软件和硬件问题,需要考虑到,如几次安装不上,不一定是软件问题,检查一下硬件看看,清理一下电脑里面主板,灰尘多了,会引起莫名奇妙的毛病。清理干净主板正反面积灰,把接插件重新插拔安装一下,电脑CPU导热硅脂更换新导热硅脂后,在试试看,有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货。

网友:
目前笔记本和台式机用的都是戴尔,小问题有一些,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刚要入手戴尔的本子,被你吓的不敢要了

网友E:
WINDOWS UPDATE的确不咋的好用,不过基本装完装其他软件时候已经自动装好驱动了,刻意去刷新更新反而出不来

网友F:
实在装不了驱动,建议电话问问客服
我以前装过一台联想台式机,就是声卡不能随便装,只能自带光盘驱动,按芯片型号搜到的,驱动精灵这类找到的全没用,后来没找到光盘重装时试了好多办法不成功,最后电话客服发过来一个驱动才算成功。

网友:
总有人这样水贴
一点水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你重装之前,不能备份下驱动吗?
连个声卡都驱动动不了,你是不是只会点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

之前是w7,现在安w10,驱动能通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声卡驱动没有安装上,或安装费力,下个驱动总裁,在打一下驱动看看,不排除是硬件问题或电脑插件接触不 ...

戴尔的破电脑,好多硬件定制的,什么驱动人生,驱动总裁,360驱动都显示该硬件没有匹配驱动,驱动精灵倒是显示有2个,都试过,最后都显示改驱动不适合当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戴尔的驱动?win10下什么驱动不起来直接卸载该硬件重启后让他自己安装驱动 ...

试过卸载硬件,然后刷新系统更新,还是我开篇说的,很多时候刷不出来,反复重启,反复刷,和开奖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维修,需要软件和硬件问题,需要考虑到,如几次安装不上,不一定是软件问题,检查一下硬件看看,清理一 ...

我试了,拆开自己清了下灰,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DOWS UPDATE的确不咋的好用,不过基本装完装其他软件时候已经自动装好驱动了,刻意去刷新更新反而出不来 ...

这和我的经历差不多,有一次安装完系统没刻意去驱动,洗了个澡回来反而驱动自己安好了,但就那么一次,后来不管我怎么洗澡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在装不了驱动,建议电话问问客服
我以前装过一台联想台式机,就是声卡不能随便装,只能自带光盘驱动,按 ...

打了,戴尔客服分售前和售后,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负责的,让我提供序列号,我给他后,没给解决方案,说了一个我们这的维修点,让我自己送修,我也不知道这客服电话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戴尔客服分售前和售后,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负责的,让我提供序列号,我给他后,没给解决方案,说 ...

声卡故障也不是没可能,如果是在保的,让客服维修点检查一下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