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兆能ZN-M1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2-02-14):
兆能ZN-M1拆机,,电信运营商定制路由器,,------硬件和板路很像AX56U热血版,,只是功放相差。。。

网上有配制文字,应是从官网的数据分析出来的
兆能 ZN-M1    BCM6755 (4C 1.5GHz, ARM A7)    集成    集成    BCM53134    集成    RTC7676    128MB    256MB    外置    WiFi6 2x2 1800Mbps    1WAN+4LAN

拆机实际是(交换机和功放不同),交换机芯片为RTL8367S,,,5G功放为KCT8539S
兆能 ZN-M1    BCM6755 (4C 1.5GHz, ARM A7)    集成    集成    RTL8367S    集成    KCT8539S    128MB    256MB    外置    WiFi6 2x2 1800Mbps    1WAN+4LAN

外壳背面:AX1800

拆前正面,,,电源电容16V100uf,太省了...散热只有上面有薄铝片,,,下面没有,,比6201A差很多,,交换机上多了个陶瓷散热

正面,,,WAN口网线电路直接联U,,

背面

128M闪存

拆开后正面

KCT8539S功放
  Integrated 802.11ax 5GHz PA, LNA with bypass and T/R switch
    Fully-matched input and output
    Integrated power detector
    Transmit gain: 30dB at 5V
    Receive gain: 14dB at 5V
    Noise Figure: 2.6dB at 5V
    Output power:

    17dBm @ -43dB EVM, HE160/MCS11, 5V
    20dBm @ -40dB EVM, HE160/MCS11, 5V
    21.5dBm @ -35dB EVM, VHT80/MCS9, 5V
    22.5dBm @ -30dB EVM, HT20/MCS7, 5V

ESMT(晶豪)内存256M

看焊脚..就不是BCM的,,,交换机芯片应是RTL8367S
从读取的运行数据就可以看出大概的交换芯片

<4>Broadcom Archer Network Processor Char Driver v0.1 Registered <339>
<4>Archer TCP Pure ACK Enabled
<4>init rtk switch bcm_enet_init:2211
<4>[test]start init switch rtk_switch_init:1630
<4>init switch rtk_switch_probe:1010, get data value:6367
<4>init switch _rtk_switch_init:740, 0
<4>init switch rtk_ext_swctl_init:1631---1
<4>init switch rtk_ext_swctl_init:1668---port:17,mode:1, linkstatus:1
<4>init switch rtk_ext_swctl_init:1678---

BCM6755 CPU

UI还是不错,,,感觉比TY的6201A流畅多了,,功能也不差,,支持TWT

智能流控,只是把连接的设备拖进框中,设置简单

网友:
路过。进来逛逛

楼主:
FM 25S01闪存数据布局
<5>Creating 10 MTD partitions on "FM 25S01":
<5>0x000003200000-0x000006300000 : "rootfs"
<5>0x000000100000-0x000003200000 : "rootfs_update"
<5>0x000007700000-0x000007f00000 : "data"
<5>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nvram"
<5>0x000000100000-0x000003200000 : "image_update"
<5>0x000003200000-0x000006300000 : "image"
<5>0x000000000000-0x000008000000 : "dummy1"
<5>0x000000000000-0x000008000000 : "dummy2"
<5>0x000006700000-0x000007700000 : "misc2"
<5>0x000006300000-0x000006700000 : "misc1"

楼主:
感觉可以直刷AX56U热血版

板号和电路设计很相近..

功放56U的2.4G  8239S 驱动和M1的5G 的8539S可能会是同一组驱动文件

唯一的差别就是功放
56U  2.4G 8239S             M1  2.4G  集成

56U  5G    QPF4516B       M1  5G    8539s

网友:
很专业哈,现在家用路由做商用都没问题了

楼主:
KCT8539S功放,,,这功放的参数一般,,,实际使用的5G信号强度比7676强多了,,,使用中信号和K2P的QPF4519差不多
可能是厂商调试的业务能力强

兆能自家工厂创微达感觉不错..
不知华硕的路由器是不是由创微达代工???

  Integrated 802.11ax 5GHz PA, LNA with bypass and T/R switch
    Fully-matched input and output
    Integrated power detector
    Transmit gain: 30dB at 5V
    Receive gain: 14dB at 5V
    Noise Figure: 2.6dB at 5V
    Output power:

    17dBm @ -43dB EVM, HE160/MCS11, 5V
    20dBm @ -40dB EVM, HE160/MCS11, 5V
    21.5dBm @ -35dB EVM, VHT80/MCS9, 5V
    22.5dBm @ -30dB EVM, HT20/MCS7, 5V

楼主:
补上ZN-M1和AX56u v2的正反面图

M1正面 板号BCM090 0009

      56U正面(转自ACWIFI) 板号BCM090 0005

M1背面

56U背面(转自ACWIFI)

2.4G天线的焊接都是一样

网友(2022-03-25):
有没有AX56U编程器备份,我试试先

网友:
兆能ZN-M1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