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努比亚65W氮化镓充电器PA0202

楼主(2022-02-14):
淘的努比亚65W氮化镓充电器,型号PA0202,是原公模FC83C产品的升级版本,
故障是插上电源无输出,还周期性发出吱吱的声音,
拆了好多充电头了,这个是真难拆,没有办法了,直接上手持打磨机切开了,

正面有导热贴覆盖

反面拆掉导热贴和散热铜片

接口小板,排列方式很喜感

初步测了下初级没有短路后就串灯泡上电了,故障很快就自己暴露了,红圈处的已经开始缕缕青烟了,真是发财小电容,
但是不好判断的是这个贴片电容是多大的容量,无脑代换了一颗1uf的电容,在上电就一切正常了。
这个电容是与次级输出的固态电容并联的,也想请问下大佬,容量多大合适?不胜感激!!!

网友A:
1u够了。MLCC最容易短路,这是MLCC最要命的故障,属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系列

网友B:
充电头也修❓❓
  按照现今的人工费成本,折腾这半天能买俩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也修❓❓
  按照现今的人工费成本,折腾这半天能买俩新的了。

65瓦的修好省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u够了。MLCC最容易短路,这是MLCC最要命的故障,属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系列 ...

看这故障率,而且行货价格贵,工作时发热量又大,氮化镓充电器有啥子好❓❓无非就是体积能做得小一点罢了,还有重量轻一点。
  费半天功夫维修的人工费,可以38块/个 淘三个G-King烯王大功率60瓦PD快充头,深圳力联力和代工。

网友B:
看这故障率,而且行货价格死贵,工作时发热量又大,氮化镓充电器有啥子好❓❓无非就是体积能做得小一点罢了,还有重量轻一点。
  费半天功夫维修的人工费,可以38块/个 淘4个G-King烯王大功率60瓦PD快充头,深圳力联力和代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故障率,而且行货价格死贵,工作时发热量又大,氮化镓充电器有啥子好❓❓无非就是体积能做得小一点罢 ...

说的没错,氮化镓故障率似乎比较高,论坛上见着好几个拆机的炸管的。

60瓦这个似乎有点不够,笔记本电脑用的得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没错,氮化镓故障率似乎比较高,论坛上见着好几个拆机的炸管的。

60瓦这个似乎有点不够,笔记本电脑 ...

充电很少用到65W,极少时间在峰值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够了。MLCC最容易短路,这是MLCC最要命的故障,属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系列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也修❓❓
  按照现今的人工费成本,折腾这半天能买俩新的了。

自己图个乐呵

网友B:
也是,坛友们也开了眼了。
  氮化镓充电器内部用的芯片数量不少哇,难怪行货卖得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坛友们也开了眼了。
  氮化镓充电器内部用的芯片数量不少哇,难怪行货卖得死贵。

氮化镓芯片贵,小板上的SW3516H协议芯片也贵,现在是个芯片都贵

网友D:
这个电容上个50V/104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也修❓❓
  按照现今的人工费成本,折腾这半天能买俩新的了。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它现在的价值在于 提供料板 研究之用{:013: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做的那么小,我对耐久度存疑。
充电头的评测基本不落下,小体积的充电器温度普遍高,gan号称效率高,但体积越做越小,外壳奔着70 80度去,里面的器件得多热,半导体可能120 130度还正常,电容只有105度啊。手机充电器还好,充一次可能就2 3小时,满载时间短,不少几分钟真男人的手机。笔记本就要考虑24小时满载了,以前笔记本的充电器那大砖头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可能考虑40度环境温度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也修❓❓
  按照现今的人工费成本,折腾这半天能买俩新的了。

就是人工费人也有放假,休息的业余时间啊,业余时间维修找点事儿干不能算人工费吧,反正呆着也是呆着

网友:
反激式结构,好点的50瓦采用正激式结构,最好是超高频逆变桥,通过开关变压器,隔离降压到低压侧同步整流桥。

网友:
功率密度提高是好事,但电子的玩意都喜欢虚标,元件一多,可靠性就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上个50V/104即可

好的,多谢了

网友:
贴片电容就按照原尺寸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