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拆一个FSL佛山照明的5w亮霸系列T50,和G45对比下。

楼主(2022-02-14):
体积比较大,灯珠比较多,塑包铝,用了点暴力才拆开。光通量420,比G45的少10.

楼主:
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新版的方案比原来坛友拆的没什么变化。G45用的似乎还是7颗双芯LED。多出的10的光通量就是14-13=1

综合来看,亮霸T50系列比G45散热还是好的,耐用性可能应该也更好一些。

网友A:
为所谓美观,设计成塑包铝,连个散热洞也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所谓美观,设计成塑包铝,连个散热洞也木。

就这几个灯的功率不加散热空应该也可以靠铝基板散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这几个灯的功率不加散热空应该也可以靠铝基板散热了。

去隔壁手电论坛看下,有人正好发贴说佛山照明40W功率都这样搞。

网友:
可以安装废旧电源高压侧拆机电解电容,减小频闪。好点的家用灯具,建议买无频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隔壁手电论坛看下,有人正好发贴说佛山照明40W功率都这样搞。

怎么搞,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3308&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 ...

这散热也和飞利浦差不多了,的确不是线性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