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悲催了!9512小铣床打齿了!塑料齿轮靠不住啊!

楼主(2022-02-14):
都拆了!就这俩齿轮可把我害惨了!累死了!网上定了俩铁的,等到了换上!齿轮买的大模数的M2.25的,有M1.5的,没敢要,怕再崩了齿,毕竟大模数的齿轮更结实!

楼主:
终于换好了

网友:
修理铁家伙的工具用塑料齿轮,这个有点儿猛啊

网友A:
看着跟我的小车床的齿轮一样,也是塑料的,一直在担心它突然就碎了

网友:
从来就没敢想过这里面会有塑料齿,一直就认为最多加工精度差点而已。看来我已经落伍了。

网友B:
这机器和西马特X2铣床差不多,我的铣床也有齿轮是尼龙的,据说为了减少声音,上次扫齿了,我就买了两个备用齿轮,买回来观察了一下,发现损坏的齿轮主要是凸处磨下的东西粘在凹处填高了,我就用刀把齿轮的凹处修整了一下,结果正常用到现在又快一年了,可能声音比新齿轮会大一些,新买的两个还备用着。

网友:
这么高级的货还用塑料齿轮这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跟我的小车床的齿轮一样,也是塑料的,一直在担心它突然就碎了

我还有一个0618小车床,床头箱齿轮组跟这个铣床一样,原配也是塑料齿轮,没多久就坏了!换了铁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和西马特X2铣床差不多,我的铣床也有齿轮是尼龙的,据说为了减少声音,上次扫齿了,我就买了两个备用 ...

干脆换金属齿轮!我的0618车床就打齿后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脆换金属齿轮!我的0618车床就打齿后换了

我的铣床是25LV里面只有一个尼龙齿轮,和它配对的是个铜轮,要是换成钢的,就会把铜轮打坏,在它损坏以前大概使用了6年,现在齿轮带伤继续用,还有两个备用的最少用10年,到时候再换吧

网友:
塑料的真是不可思议啊

网友:
直接改多槽皮带,以前很多25v铣床改的,齿轮会有声音,皮带声音小很多,用塑料齿轮是为了降低声音,对成本来说真省不了多少钱的,毕竟压铸成型几秒一个,

网友:
居然是塑料齿轮,而且还坏了

网友:
塑料齿轮,厂家真能搞,卖配件也是钱

网友C:
看到的地方也敢省,唉这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的地方也敢省,唉这厂家

这些厂家就是为了多捞钱,故意的,我原本一直用铣床钻孔,台钻都很少用,上次齿轮坏了还有一次以为电路板坏了,才觉得单有一台铣床是不够的,得有备用钻床铣床,不然网购一修一星期就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跟我的小车床的齿轮一样,也是塑料的,一直在担心它突然就碎了

我的0618车床就碎了,后来就换的铁的齿轮,拆一次太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0618车床就碎了,后来就换的铁的齿轮,拆一次太累了!

拆这个是有点麻烦的,拆主轴箱螺丝被挡住越拆越多

网友:
没想明白厂家是怎么考虑的,到底是质量和耐用性重要,还是那点噪音重要,想降低噪音,提高精度不就行了

网友D:
网上定的俩铁的齿轮,不知道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定的俩铁的齿轮,不知道价格多少?

模数2.25的110元一对,经过热处理模数1.5的120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