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看看汽车企业给用户挖的坑,进水的雾灯,狗x的长安。

楼主(2022-02-14):
小货车的雾灯,进水,换了个新的,看看为何会进水。

后壳上面有个洞,洗车或者下雨就进水。

这个洞不是人为搞坏的。

看看长安怎么给用户挖的坑吧!
在反光碗的上面开个洞,热量就会往上串。

热量的最大祸首就是这个100w的雾灯。
雾灯有必要安装100w的吗?50w的不行吗?

原厂首先用50w的灯泡,热量会小很多吧!
其次上面那个洞可以不开,热量传递到反光碗上,也不会把雾灯外壳烤个洞吧!

网友:
我的左前裂了,用硅橡胶封的 ,   很严实没再起雾

网友:
国人自家人坑自家人最拿手

网友:
买新的,厂家就是这样考虑的。

网友A:
雾灯没见过这么大功率的,主灯都只100W左右

网友:
从没听说过雾灯用100W灯泡的,从灯具外形看,也不像是100W的灯
而且,即便是卤素灯泡,前照灯也就55W的,雾灯一般是35W左右。
这个感觉是后换的灯泡吧?看一下车辆的规格书,这里用什么型号的灯泡。

网友:
100W灯的散热片这么小?假的吧

网友:
计划报废,估计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网友B:
我长安cs55右大灯起雾,保内免费换了个新的,目前两个灯没发现起雾。起雾也不是国产车专利,见多了合资车的大灯一样起雾。

网友:
雾灯用100W??

网友C:
之前见过一辆丰田霸道,后面的两个尾灯都进水了一半多,走起来直晃荡,开始我以为是分割线,凑上去仔细看才发现是水。

网友:
装LED灯热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长安cs55右大灯起雾,保内免费换了个新的,目前两个灯没发现起雾。起雾也不是国产车专利,见多了合资车的 ...

起雾是因为灯裂了进水,或者密封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见过一辆丰田霸道,后面的两个尾灯都进水了一半多,走起来直晃荡,开始我以为是分割线,凑上去仔细看才 ...

日产颐达也是,里边半缸子水,里边还养了个苍蝇

网友:
雾灯100W大了吧,雾灯一般卤素雾灯55W差不多了

网友:
雾灯一般是55W的,有可能是厂家为了雾灯更亮而换了100W的灯泡,毕竟雾灯是偶尔用的东西。
之前我换过不同功率的灯泡试过,55W的亮度就够用了,100W的亮度只是比55W亮一点而已,完全没必要用100W的灯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雾灯没见过这么大功率的,主灯都只100W左右

主灯都是50W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灯都是50W左右的。

货车。。。。。。。。。。
开过10多年的货车,远光100,近光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