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想给风云2老车加LED日行灯,怎么找ACC线呀~

楼主(2022-02-14):
菜鸟想给2010款风云2加一对日行灯,不想接到驾驶舱的保险盒了,打算在机舱直接接ACC线,求助一下怎么找ACC线

网友A:
老老实实找电路图去
这问来的你敢接吗? 轻了烧保险

网友B:
可以接油泵的保险上

网友:
那你就接发动机舱保险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油泵的保险上

ACC启动是油泵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C启动是油泵开了

所谓的ACC,其实就是钥匙打开通电的,油泵电路就可以。

网友:
可以在日行灯线路部分加多个保险丝.不至于烧了的话,影响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找电路图去
这问来的你敢接吗? 轻了烧保险

有道理,无奈自己小白一个,看不懂

网友:
ACC线一般不会走到机舱的,通常驾驶室内好找些。
ACC状态下,油泵是不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