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五彩斑斓的接口之主板 音频接口 使用详解以及拓展(原创)

楼主(2022-02-14):
早期的电脑是没有声音的。后来电脑才有了多媒体功能,可以听音乐、看视频。现在几乎所有的主板用的都是Realtek多声道声卡了。
那你的电脑上的音频接口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3个洞     6个洞     5个洞     清一色?
在标准定义中,3.5mm音频接口的定义是这样的:
即:蓝=线路输入绿=前左右粉=麦克风橙=中置重低音黑=后左右灰=侧左右
所以只要把对应的设备插到对应的孔,就一定可以正常工作。
实际上Realtek声卡所有接口都可以自定义功能。
打开声卡控制面板,任意双击一个接口,你就会发现它可以作为任何一个功能来使用。
(所以3个洞的主板也是有可能输出7.1声道,别忘了前面板还有两个洞!可能有几个接口不能定义任意功能但可以支持一部分)
这样就可以做到很多你没想到的操作,比如:
1、有几个人要同时接耳机到这台电脑听一样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把耳机插进任意接口,然后把这些接口全部定义为耳机。这样每一个孔都可以独立输出同样的内容而且互不影响。所以别再傻傻的用耳机分线器了!那东西会损失音质,而且因为耳机阻抗不同音量也会不一样。
2、一台电脑上,我要看视频,你要听歌,别再把声音混在一起了!点开高级设置,然后:
系统里就会多了一项耳机输出。然后再把不同的软件的输出分配给不同的播放设备,就可以互不影响,各听各的了!
同理也可以把系统提示音和播放的音乐分开,这样就不会有突然被提示音下一跳的时候了!
3、集成声卡也可以做到多轨录音!前面说接口功能可以自定义,所以也可以全部定义为线路输入。打开高级设置,把所有输入插孔全部分离,这样就得到了多路立体声输入,就可以同时接不同的音源输入分轨录音。(具体支持情况看声卡型号而不同。)
当然也可以定义为麦克风(只能有两个麦克风),或者混合使用。
4、内录电脑自己播放的声音!这是声卡的基本操作!看那个立体声混音,它就是声卡线路输出前左右的音频的一个虚拟输入通道,所以只要把录音设备选它,就可以直接录制电脑播放的声音了。
知识拓展:声卡输入输出的电平:
麦克风和线路输入一样吗?
经实测:在线路输入(接口输入级别设为100%下同)接入峰峰值Vp-p为1.2V(约-7.5dBV≈-5.3dBu @1kHz sine)的交流信号时,声卡的采样就达到满值0dBFS了,再高的信号就会削波失真。
麦克风输入也是同样的,但麦克风的音量设置里额外有一项增益,最高可以开到+30dB(增益越大噪音越大)。这是因为普通驻极体麦克风的输出电平比较小,开启增益才能试输入电平达到录制要求。并且麦克风接口通常还有为驻极体供电的偏置电压输出。所以如果需要把麦克风接到电脑,必须把接口定义为麦克风;需要把线路音频信号接入电脑,定义为线路输入或者麦克风都可以,但必须关掉增益,并且适当调整音源的音量(或者接口输入级别)以防削波。
0~100对应的实际音量到底是多少呢?
继续上面的实验发现,把接口输入级别调低就可以不削波输入更大的信号电平。于是我们就测量一下这个数字百分比到底对应的是多少dB。
经实测:若定100%为0dB,则:
98%为-0.8dB(0.91倍电压,音量条显示9/10格)
95%为-1.5dB(0.84倍电压,音量条显示8/10格)
90%为-3dB(0.7倍电压,音量条显示7/10格)
80%为-6dB(0.5倍电压,音量条显示5/10格)
70%为-9dB(0.35倍电压,音量条显示3/10格)
60%为-10.5dB(0.3倍电压,音量条显示3/10格)
55%为-12dB(0.25倍电压,音量条显示2/10格)
40%为-15dB(0.178倍电压,音量条显示2/10格)
20%为-20dB(0.1倍电压,音量条显示1/10格)
10%为-24dB(0.063倍电压,音量条无显示)
更有意思的发现,并不是每1%的调整都有响应的!在最大和最小那10%,是1~2级改变一次音量;在中间那段,则是4~5级才改变一次音量。
这样当我们需要输入给电脑更大电平的信号时就可以计算出来了:比如某个音频信号的最大值是+4dBu,而电脑的线路输入最大是-5.3dBu,于是只要把接口输入级别调到-9.3dB附近(约60%~70%),就可以保证信号不会被削波而且可以接近0dBFS的满采样。
耳机和线路输出一样的吗?
最大输出电平都是一样的,大约在4Vp-p,但有一些主板设计会增加一个低阻抗放大器,以驱动高阻耳机。那么输出的音量级别和输入是一样的变化吗?
经实测:若定100%为0dB,则:
96~100%没有变化(音量条显示满10格)
91~95%为-0.75dB(0.917倍电压)
87~90%为-1.5dB(0.84倍电压)
82~86%为-2.2dB(0.774倍电压)
78~81%为-3dB(0.7倍电压)
75~77%为-3.75dB(0.64倍电压)
……
完全不一样。虽然同样不是每一级的调整都改变一次音量,但改变的比例和输入完全不同,越往小音量,改变的级别越少,最低那20%则每1级都改变一次音量。可能这种改变等级更接近人耳的感知?
拓展介绍2:数字音频输出:
有注意到那一个方形孔格格不入吧?那个就是光纤音频输出,不仅可以输出数字立体声无损音频,还可以输出DTS、AC3之类的5.1环绕声,需要对面的设备支持解码才可以。
而电脑输出音频的方法远不止这几种,HDMI和DP都是可以输出数字音频的,并且支持的格式和带宽比光纤还要高,因此可以输出未压缩的7.1声道PCM,或者几乎一切5.1、7.1的压缩音频,这也是用电脑组建家庭影院的方法:用HDMI接到功放,功放解码音频源码然后放大输出,同时把视频输出到电视机。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了,感谢

网友:
辛苦了,很详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
win10推荐一个store app叫eartrumpet,能分别设置每个软件的声音,也能达到"把系统提示音和播放的音乐分开"的目的。也可以同时控制多个输出设备的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推荐一个store app叫eartrumpet,能分别设置每个软件的声音,也能达到"把系统提示音和播放的音乐分开" ...

win自带的音量混合器程序就可以调整每个app的音量

网友:
专业 以前我只能认颜色插线  现在还知道更多玩法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笔记本声卡是怎么样的?最新的

网友:
我以为就讲讲几个接口,还有spif那种拼都不知道有没有拼写对的接口介绍,没想到还挺实用

网友:
涨知识了,以前只知道主板后面的音频输出接口可以输入/输出切换,没想到每一个孔都能指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自带的音量混合器程序就可以调整每个app的音量

我想实现一种功能,就是把软件里的音量都设置为最大值,然后再系统里单独设置每个软件音量的比例,这样就能避免同样的系统音量值,不同软件播放的声音大小不同。但是在这个页面依然无法实现,调节主音量时,设置的软件音量还是会变化。

网友:
再聊聊带功放的声卡?

网友:
不错 很详细的干货 收藏了

网友(2022-07-30):
谢谢分享,我就干过为了输出两个不同音响多加一个声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