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量产时候怎么像黑片工具一样可以自动扫描坏块

楼主(2022-02-14):
几片拆机颗粒,写的差不多废了,做个u盘用用,直接量产出来跑圈当天没问题,过几天会出几个坏块,速度也跌到很低,想到黑片工具可以扫描屏蔽坏块,但是3267没找到黑片工具
正片工具按理应该也有这功能吧,不过英文太差看不懂

还有pretest里面的选项都是什么意思,+55+55aa什么看不懂
刚买了钢网做u盘玩

网友:
找低格工具先低格就标出坏块数量,然后再量产

网友A:
量产黑片用3267ac主控,ae黑片工具没啥用。
闲鱼有3267ac的板子,还带写保护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黑片用3267ac主控,ae黑片工具没啥用。
闲鱼有3267ac的板子,还带写保护开关 ...

好的,我有ac芯片,换上去试试
还有ab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区别
usbdev上面黑片工具找到了,但是量产失败,提示cannot find sm3259 info!!!(err:0x0000000000)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是主控是ae的问题?还是系统问题?量产软件里有对应芯片和主控的测速数据表格,说明至少做这个表格的人那边是量产成功的

网友B:
这种颗粒就别上这种板子了,到时候后面折腾,头发要掉不少,直接上安国/芯邦之类的,这类型的主控适合这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颗粒就别上这种板子了,到时候后面折腾,头发要掉不少,直接上安国/芯邦之类的,这类型的主控适合这种 ...

没有安国的那些2.0板,志鑫那里之前5毛的3.0板子买了一堆,大部分3267

网友C:
哪里有5毛钱的326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5毛钱的3267

去年的事了,UP303,,UP307,,SM3267,,,,IS916,,,,IS917, 5毛钱一片

网友:
啊,错过一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