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买的飞利浦剃须刀S3203,手痒,拆开瞅瞅

楼主(2022-02-14):
非剃须的情况下,充满电加T带刀头竟然连续转了110分钟,比官方描述多了一倍。对应2.7wh电池计算得出功率1.5瓦 虚标了,之前同样条件测的hq30是1.5W,182是1W,最好用的hq906是2W。飞利浦的剃须刀拆开看是真的舒服。因为9刀片的缘故吧,相比较之前15刀片的移动速度要慢一点。毕竟刀片少了40%,相当于转速低了40%,关于电量显示,这个是三格,每格约可以转半小时,然后红灯半小时。也就是每格大约都是25%的电量。

网友:
有钱银,刚买就拆。

网友:
这是单层的刀片吧

网友:
除了机械性能,我就想知道这么多电路,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连续转俩小时,电刷磨损不?

网友B:
飞利浦自从使用单层刀片后跟国产的竞争力越来越小了,同等价格甚至半价,国产无论从电芯还是电机,还是功能都完爆飞利浦

网友C:
别相信会防水,会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相信会防水,会进水的

说明你没用过飞利浦的防水剃须刀

网友:
我去年618买了台s32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自从使用单层刀片后跟国产的竞争力越来越小了,同等价格甚至半价,国产无论从电芯还是电机,还是功能 ...

电视看多了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是除了好看,国产的还是不舍得去超越,甚至几块钱的电机,几块钱的电池都要费尽心思的压低成本。

网友:
单层的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转俩小时,电刷磨损不?

上一个用了十来年了,电机都好好的,没那么矫情。

网友:
单层刀片可惜了。十几年前买的双层的,至今还锋利如初。

网友:
我一个飞利浦剃须刀用了七年!我倒是希望国产的能超越,可惜没有!!!这就是差距!!!

网友:
不明白为何如此简单的功能,电路板要做的这么复杂,理由是什么??

网友D:
老爷子用的HQ7615系列荷兰进口的,快20年了,双层刀头,换了2副刀头+2次电池了,还是镍氢电池,现在还是杠杠的;我用的是日版海淘的S5200系列双层刀头,全身水洗,用完就直接水龙头洗;现在国产飞利浦的都是单层刀头。
我们家男人都是大胡子,国产的飞科我也用过,明显力度弱和胡茬长,每天都需要刮胡子,没办法只能用飞利浦,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爷子用的HQ7615系列荷兰进口的,快20年了,双层刀头,换了2副刀头+2次电池了,还是镍氢电池,现在还是杠 ...

我喜欢电池款的,结构简单,电池耐用。刀头吗,自己的经验是只有摔坏的没有用坏的。可惜现在不出电池带防水的了。

网友:
旋转式适合胡子软的,三十岁以上还是往复式好用,我买的装电池的,好一点的镍氢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仨月,配一个好充电器,比任何电路都实用。

网友:
我用的是飞科装两节5号电池的,目前用了快20年了,当时给老爸也买了一个,他用更狠外网都磨掉了,我的还好好的,天天都在用,两节充电电池充 一次电能用1个多月

网友:
我的电池款飞利浦全部浮动刀头。。。买了六个到处扔。。电池三洋艾乐普电池充一次电用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