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电源被大家玩的好开心,我也改了一个,电源没改成,改了个可控硅!

楼主(2022-02-15):
皮毛就不看了都那样,直接来干货!上电电压0.4v 电流7a灯泡微亮,8.5a灯泡更亮了!电源没改成改了个可控硅!

看看改的电路完全按照教程来的!邪门!
正负极接了两个插头,电位器接线用一个四线的插头,副电源用的1w的led隔离电源电压24v,黑色飞线是把变压器的负极引过来,副电源的负极和这里是断开的,但好像断不断开没什么影响!

现在的故障,电压0~49v电流最低1.4a最大到7.5a左右灯泡就亮了!再大灯泡就爆闪了!现在怀疑副电源有问题,刚才试了一下风扇转起来电源输出随着时间增加增高,风扇和表头供电都接着副电源,副电源电压风扇启动后变成19v。明天换个12v电源试试再来告诉大家。

问题:现在最低电流1.4a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串联的灯泡没有去掉

网友B:
你是说电流不能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联的灯泡没有去掉

对啊!我看灯泡亮了,就没敢拔下来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看灯泡亮了,就没敢拔下来实验

去掉灯泡通电

楼主:
刚刚去掉灯泡试了一下,果真没问题!电压0.3v电流最大20多a,没有炸鸡!但是电压0.3v电流最小1.4a,这啥情况呢?

楼主:
另外说一下led隔离电源可以完美代替12v电源,而且很小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去掉灯泡试了一下,果真没问题!电压0.3v电流最大20多a,没有炸鸡!但是电压0.3v电流最小1.4a, ...

先看看调流电位器地电位接点对不对,再就是494运放失调电压(这个一般是把16脚电压垫一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调流电位器地电位接点对不对,再就是494运放失调电压(这个一般是把16脚电压垫一垫, ...

昨天晚上发现确实是感觉接地点有问题,494的地和变压器的地有3欧左右的电阻,今晚再看看,最近业余时间比较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灯泡通电

谢谢,果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电流不能调零?

对啊,现在电流最小1.4a。咋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现在电流最小1.4a。咋整呢?

只从你帖子上说的,不好说是哪儿的问题。不能调零:可能你调流电位器电阻不能调到零,也可能是494芯片自身原因,等等。但最小1.4A电流太大了,还是对照教程仔细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从你帖子上说的,不好说是哪儿的问题。不能调零:可能你调流电位器电阻不能调到零,也可能是494芯片自 ...

谢谢,明天换一块49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