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C-tech的多合一读卡器,再拆一个不要钱的车充

楼主(2022-02-15):
之前给手里的CF卡买的多合一读卡器,USB2.0,牌子是C-tech

看标识,可能是出口到韩国的东西

比较好开壳,指甲划一下就开了

读卡器支持SD、TF、MS和XD

当然还包括CF,CF的座子材质一般,就是普通的塑料,不是液晶高分子的

mini USB的接口

主控是牛屎,也看不出来型号

晶振连个频率的标识都没有,够省的

插上一张CF,测一下速度

这速度有点失望,慢

SD和TF的速度倒还行

同时插上CF、SD(和TF共用一个Lun)、XD和MS卡

读卡器居然可以同时支持4个Lun,有点意外

4个Lun可以同时1读三写,就是速度有点慢,不过十几块的东西,倒也值回票价了

前些天好基友来喊,去TB买不要钱的车充,一堆优惠券叠加实付就是0元,卖家就是为了刷个销量。车充也没包装,就这么扔在一个小盒子里寄来了

说是能输出5V2.1A

双口还区分出来2.1A和1A

轻飘飘的,一点分量都没有

拆开倒是很容易,里面的东西可就太寒酸了

一颗DC-DC降压芯片AD85063,然后俩电容、一颗电感、一颗二极管、一颗LED,完了

AD85063的简介

板子背面也没啥,两个USB口是并联的,前面的面板上还区分出所谓的2.1A和1A,纯扯淡

USB母座铁的,里面的舌头是半透明的塑料,这个倒不多见,感觉像回收料做的

空载电压

空载纹波,60几个mV

满载极限输出也就0.8A,电流再大一点,电压直接掉到3V以下,然后就熄火了

满载也就0.8A,外壳标注的最大2.1A纯粹是在放屁

另一个U口输出也是一样(并联的,怎么可能不一样

0.8A满载纹波80几个mV

测试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电路板受热之后的焦糊味,随便拿手摸了一下车充,打算看看是哪里发热,结果碰到了电感,Wa啊~那叫一个烫,爪差点都给烫熟了

这车充是不能用的,拆完了,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对,就是一次性的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大早起捡个沙发
原来这个竟然是一次性的车充啊
真是个坑货

网友B:
专业测试啊 居然还有xd卡

网友C:
xd卡很少见了,以前奥林巴斯的相机用这种卡

网友D:
桌面上出现的东西我都要了!!还得是包邮!

网友:
四合一读卡器以前还是要几十上百的,现在用得很少了.
那时候买了个一直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测试啊 居然还有xd卡

惊不惊喜,刺不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卡很少见了,以前奥林巴斯的相机用这种卡

是的,卡是以前攒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桌面上出现的东西我都要了!!还得是包邮!

自提,管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早起捡个沙发
原来这个竟然是一次性的车充啊
真是个坑货

不能用,太热了,弄不好会冒烟

网友E:
兄弟元宵节快乐!
多合一读卡器居然能同时运动,很是新鲜,没用过xd,车充就算了,话说现在电子垃圾真多,

网友F:
同样对于XD卡感兴趣,这玩意儿当年很贵,如今没地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元宵节快乐!
多合一读卡器居然能同时运动,很是新鲜,没用过xd,车充就算了,话说现在电子垃圾真多, ...

哥们元宵节快乐
能多Lun读写的读卡器一般都是几十块的,这个便宜货居然也可以,有点超乎意料,xd卡是以前收藏的,车充就是卖家拿来专门刷销量用的,只能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对于XD卡感兴趣,这玩意儿当年很贵,如今没地儿用

是以前收藏的一张xd,当年确实很贵,尤其大容量的卡。

网友G:
看来这个不要钱的车充我没赶上也没啥亏本的

网友H:
爪子烫熟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这个不要钱的车充我没赶上也没啥亏本的

做工太次了,不上车也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爪子烫熟了哈哈哈哈

就差一点,电感那温度少说有70度,把板子都烤出味儿了

网友I:
竟然不带USB公头,可以加一个,不然用起来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竟然不带USB公头,可以加一个,不然用起来麻烦点

读卡器用的比较少,偶尔拿来给古董电脑重做系统用的,就不改USB 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