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摩米士QC1 LED无线充电闹钟拆机,时间慢了是晶振问题吗

楼主(2022-02-15):
摩米士QC1 LED无线充电闹钟拆机,时间慢了

时间慢了除了电池没电了就是那个晶振的 问题吗?这个晶振 上面没有数据不知道是多大的?好像时钟都是32.768KHZ??换个KDS的可以吗?

网友:
换带温补的32768晶振

网友:
有点小贵啊;这么大的空间,里边可以安装两个喇叭,一个蓝牙5.0的模块,改成电脑小音箱也不错。

网友:
鸡肋产品,无线充电都没有流行起来

网友:
好像坛里很多人手里的R8025。。。。加上

网友:
床头放个有无线辐射的东西,一充电就是辐射一晚上。

网友:
这么贵价格,得必备wifi蓝牙,自动同步时间才差不多,内置2颗拉线外置温度探头,开盖拉线伸出,可测量烧开水,冰水温度等。

网友:
把晶振旁边的两颗电容换小的,或拔掉一颗,会变快些。

网友:
是的,类似表也换过晶振,准多了。
以前一个月要误差5分钟以上

网友:
R8025代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