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双变压器的AD588

楼主(2022-02-15):
双变压器供电,一个接火电,一个接水电
水火相济,据说是最完美的供电方案!

Ad588jq,不是bq,哈哈

上电测试

记忆力不好,忘了,哪端是10v,哪端是地了
结果测出的都是负电压

换个档位

这回对换一下测量位置,对了,而且测出的正负电压还是很一致的,

网友A:
这个误差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有点差!

哈哈,初始误差不是1mv吗?

网友B:
装上电位器,调个零

网友:
水火不相容,会不会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电位器,调个零

留了位置了,哈哈

网友C:
双变压器太LOW了,火电不低碳,很可能影响精度。现在时兴一个大风车、一个光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变压器太LOW了,火电不低碳,很可能影响精度。现在时兴一个大风车、一个光伏板 ...

哈哈,风光无限怎比水火相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