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挺佩服自己的,把液晶显示器修好了

楼主(2022-02-15):
自家的32寸液晶显示器底下有一块区域总是变暗,想来是背光灯出问题了。早就想拆开检查一下,对显示器完全无经验,拆了几次都无从下手,上周终于发现原来显示器四周边框装看起来像金属拉丝的,其实是装饰条,下面还有螺丝,终于打开了。网购了灯条,尺寸不合适,还得自己裁剪长度。装配的时候因为没经验又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把液晶里面各层板子装反了undefined,能点亮但是很暗。怕把各层顺序弄乱了,又研究半天才确定应该是装反了。最后终于装配成功,成功点亮,没有翻车。维修的快乐大概就来自这个吧。以后对液晶显示器的结构有也大概了解了,又涨了些知识。

网友:
你这图呢? 没有图说什么

网友:
恭喜了,拆开换就怕进灰和留指纹了。不过有第一次经验就好多了。上个图会更好。

网友:
楼主配上拆机图就更好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构造很简单的,就三大件

网友:
有经验了,下次再干

网友A:
挺佩服你的,没准备图就发帖了

网友:
这位兄台,你都说了老半天了,倒是来几张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佩服你的,没准备图就发帖了

就是,看把楼主给激动的。。。

网友:
下次发个图,没图好多人都懒得看字就关掉窗口了!更别说给你回复了!!

网友(2022-03-17):
我也觉得楼主上上修机的图 ,就更好了

网友:
不上图,大家都认为你有吹呢

网友:
没图你say个j2

网友:
自己修剪长度的是led灯条吧,灯管可不能改变长度吧

网友:
我也准备修留反影变暗的液晶电视~

网友:
j就只有我的电脑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