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DiskGenius 标准版USB3.0 32G U盘加密锁拆解

楼主(2022-02-15):
现在电脑用的最多的是固态硬盘,但是在以前还是主流机械硬盘时代,我经常因为误删除而需要恢复文件,最常用的shift+delete彻底删除害人不浅,但我就是懒得清理回收站。。。
当年,不管是PE装机还是磁盘分区,听的和看的最多的是Diskgenius磁盘软件,功能很多,还可以恢复误删除文件,刚开始是能免费恢复文件,后面开始收费,我觉得软件专业且好用,花了338元买了标准板32G的加密锁:

刚买回来就被这个公司的销售加了微信,游说我买专业版一次到位最好,现在补差价有优惠,我认准USB3.0 32G,而专业版只有16G USB2.0就没买,也用不到那么多功能。
回到正题,上菜U盘拆解图片:

DiskGenius 标准版USB3.0 32G U盘使用主控是慧荣SM3267L-AE主控,闪存颗粒用的东芝eMLC 32G Flash闪存颗粒TH58TEG8E2HBA8C。
暗夜精灵5笔记本USB3.0接口 CrystalDiskMark测试:

写入速度:

网友:
这种盘买过,也是3267的

网友:
丢失分区恢复(EXT4分区)

网友:
这做工

很好不错,值得使用的软件。

网友A:
好奇它靠什么认证加密的,如果是某些硬件特征,复制一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它靠什么认证加密的,如果是某些硬件特征,复制一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

应该是记录序列号?我们这医院也是用的u盘当数字证书 不知道什么原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它靠什么认证加密的,如果是某些硬件特征,复制一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

应该是靠加密区里面的密匙文件

网友:
要是普通数据丢了就丢了,系统文件丢了就重装,但如果是值得做数据恢复的重要数据,还是花点钱买正版吧,软件不值钱,技术支持值钱

网友:
32g的mlc338

网友C:
这USB焊脚都要飞起来了,还好我白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USB焊脚都要飞起来了,还好我白嫖

仔细看还就是,还有那个电感,你看歪的,还这么贵,品质差差评
我D的都是要拿放大镜仔细检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记录序列号?我们这医院也是用的u盘当数字证书 不知道什么原理的

序列号的话 自己都可以量产出来

网友:
买闪迪的存储产品,包装的纸皮里会送一个恢复软件一年的使用权,貌似比这玩意香一点。
之前也是不删回收站的,现在工作的文档基本上能放WPS云的就放免费云空间里,体积大放不了免费云的放本地,然后莆田度网盘开同步。
其它的东西,觉得有用的下完就扔自己的莆田云或是马云网盘里。
手机上的东西,手机官方的云空间和移动的和彩云双端同步。
理论上来讲,暂时没有太大的恢复需求。

网友:
说白了就是卖软件,加密区里面可能有密钥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还就是,还有那个电感,你看歪的,还这么贵,品质差差评
我D的都是要拿放大镜仔细检查的
...

哈哈那是个有个性的贴片电感,就差没跟旁边的电容电阻挨上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序列号的话 自己都可以量产出来

那就不知道了 要么就是有加密存储区里面存了些证书文件

网友:
导出里面的信息复制一个试试

网友:
这做工,作坊货吧~

网友:
从外壳就开始丑
一直丑到里面

网友:
winhex 全盘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