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2开卡问题 只找到IS902E不知能配用否

楼主(2022-02-15):
入手IS902主控板配NW167双芯片玩玩,结果开卡工具只找到IS902E不知能配用否因为IS902E工具识别不到,短接IS902个芯片49-50脚还是无法识别,有谁请给IS902开卡工具链接,有经验的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行,902e和902的固件不通用,不过添加颗粒参数倒是一样,方便的很

网友:
楼上正解,带e和不带e实际是2个不同的主控,类似的还有916和916en,不过916en有的时候可以用916的工具,不知道为啥,也许向下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902e和902的固件不通用,不过添加颗粒参数倒是一样,方便的很

谢谢!能给个is902开卡工具吗?

楼主:
上网下了Innostor_902_V2.05.00.16_MP_Package_V010_08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