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una6的保姆 充电器的升降压芯片换了个结果飞线7和8脚碰到通电烧了

楼主(2022-02-15):
充电器的升降压芯片换了个结果飞线7和8脚碰到通电烧了,芯片7脚飞线的电容是后换的电容,又买了2个换上去后通电后变压器附近有很大的高频噪音,还是不能用,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
a6  a9都是好充电器,但是固件都很多很多年没有更新过了。

网友:
你好,你发过一个艾默生服务器550w电源的帖子。我也买了一个,没有改过的,网上也没有查到是怎么启动的,能不能帮忙看看短接哪个金手指启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