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超低成本的电池夹

楼主(2022-02-15):
做一只感应灯,18650电池要找地方固定,用2.0PVC管子做一个夹子,用胶水把翅膀粘在底座上即可。
成本低,还牢固,又兼顾了抗震。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你这已经是高配版本了,我是直接扎带找个地方扎,或者打孔扎!

网友A:
要什么夹子啊,那个什么透明纳米双面胶,一小块直接粘墙上。

网友:
至少方便换电池

网友:
直接做成电池盒,方便更换电池

网友:
好创意,简单实用

网友:
合理,美观,拆卸方便,经典

网友:
4分线管是吧,创意

我还有个办法,随时换电池,不用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分线管是吧,创意。

我还有个办法,随时换电池,不用焊。

你所谓的创意别告诉我就是电池两端放磁铁压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厚

电池直径加两个管壁厚度,再加上保护板,约等于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分线管是吧,创意。

我还有个办法,随时换电池,不用焊。

直接装在管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夹子啊,那个什么透明纳米双面胶,一小块直接粘墙上。

那玩意不咋靠谱

网友D:
挺不错的,方便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不错的,方便换电池

偶尔换一下还是可以的,频繁地换就不太好,因为管子的韧性不够好,可能是添加了过多的阻燃成分的原因。

网友:
可乐瓶盖,可口可乐红色,百事绿色对不对?
如内装触片,正极,负极是不是出来了,橡皮筋一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