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英特尔512g b17a 缩ce变成4ce

楼主(2022-02-15):
前段时间搞了个04t专用测试架(512g mlc颗粒那个04t),测试颗粒嘛,方便了  ,不用去短接颗粒就能测试了。

搞好后,我就想tlc  的04t b17放上去会怎样呢。
我擦  不试不知道  一试  我擦  居然和变成4个ce了。欧麦嘎  那岂不是支持范围更广了?  很多阉割板子都能用了啊·

04t专用测试架

普通测试架的8ce  id如下图

04t专用测试架 下512 b17的id

当然我不会该改参数   不知道能不能开
要是能开   有些不支持8ce单颗的板子就有福了
3281那些小主控  也能贴512 b17了。

剩下的留给大佬们去验证吧,我比较懒

网友:
04T专用测试架?有专有设置?

网友A:
应该不行,还要把ce点位合并才能开,l06b的04t是从16ce缩减为8ce,所以不需要屏蔽ce点位,不过可以试一试,到底行不行,改参数网上有教程,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还要把ce点位合并才能开,l06b的04t是从16ce缩减为8ce,所以不需要屏蔽ce点位,不过可以试一试, ...

这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吗

刚问了一下,可以开卡,固件改一下id和die的比数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问了一下,可以开卡,固件改一下id和die的比数就行

不一定,我最近嘉立创嫖了几片缩ce的姨妈贴,64B08NCMFP缩成2CE,开卡的时候还要改EXTENBLOCK。64B是0,02T,是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我最近嘉立创嫖了几片缩ce的姨妈贴,64B08NCMFP缩成2CE,开卡的时候还要改EXTENBLOCK。64B是0,0 ...

我没有,他们在方力的2258H板子上B17跳线的,具体怎么开我也没有实验,如果手头有的话就做实验了,可惜没有

网友C:
就是缩CE嘛...I M 可以缩CE,HY部分也可以缩CE比如HY16nm TLC ,物理1DIE变2DIE,2die变4die,

网友:
58h58xt等开2dieb1x需要特殊固件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C:
就是缩CE嘛...I M 可以缩CE,HY部分也可以缩CE比如HY16nm TLC ,物理1DIE变2DIE,2die变4die, ...

请问HY16nm TLC缩CE的颗粒点位跳线方法,和IMFT的一样吗?
缩CE的跳线是由ONFI统一定义的,还是Intel、micron、hynix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