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数据久了会丢失?

楼主(2022-02-15):
这两天,财务无言了,一个从12年左右开始用的u盘突然出现里面的文件不见了一部分,后来用数据恢复读取到“丢失文件”只能恢复了一部分文件,有大约一半直接不能打开或者数据错误。
现在这个u盘作为实验盘到了我手上。。。
U盘是当年在某东自营买的金士顿,8g翻盖款的DT101 G2型号。红色盘身,里面是电路板上焊接芯片的那种,不是黑胶一体啊也不是牛屎芯片。
现在这个盘的数据就是,2013年2014年的数据竟然没问题可以正常打开,但是财务一直更新和使用的文件,大约2018年后的全部丢失,特别2022年1月放假前跟新写入的部分数据报表也是都丢失了。而且在数据恢复文件里面,2021-2022年的全部一个都恢复不了,2016-2018的能恢复一部分。芯片信息如下图,这个u盘还能用吗?最重要是,财务用了10年,总文件的容量还不如100m

网友A:
楼主火星来的?TLC,QLC掉数据都多少年前的新闻了

网友B:
把重要数据只保存在优盘里不是一个好习惯。我以前也有位财务朋友用优盘保存文档,WORD文件经过多次修改,造成优盘产生坏块,最后也是无法找回。

网友C:
感觉数据安全还是之前的机械硬盘

网友D:
最最可靠的应该是CD-ROM

网友:
这都多少年了,你可快点让这U盘歇歇吧,闪存也是有寿命的。赶紧买个新的,slc的得了

网友E:
nand寿命到了,数据保护,新文件其实并没有写入,只是系统假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最可靠的应该是CD-ROM

刻录的cd不行,时间久了一样会丢失数据。压制的cd能保存很久

网友:
存网盘才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数据备份形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重要数据只保存在优盘里不是一个好习惯。我以前也有位财务朋友用优盘保存文档,WORD文件经过多次修改,造 ...

现在这个盘的操作也是类似,财务是直接修改盘内excel的文件保存,基本上每天都记录很小的数据量进去,也就是把当天的账目写入更新保存,但是想不到的是100mb的总容量的数据,在8G的盘内会出现数据直接丢失,芯片不是会有平衡擦写机制,而且按照mlc的pe数值也不止这个量级。现在我想不明白是难得u盘保存数据对同一个文档保存会反复刷写同一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刻录的cd不行,时间久了一样会丢失数据。压制的cd能保存很久

不是有那种玻璃的烧写光盘么,或者直接上ibm的数据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数据安全还是之前的机械硬盘

现在已经是让财务直接在机械盘上重新建档,数据只能从手写账本上重新输入。幸好刚好过年前把账目归类了一次,现在缺失只能补这几天年后的部分就好。但是上面的U盘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还有几个在用的U盘作为排产,仓库库存的数据交换的,可能都要全部保存电脑机械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刻录的cd不行,时间久了一样会丢失数据。压制的cd能保存很久

要刻录就要刻录dvd,这个是保存介质位置问题,cd的保存介质中cd的上层,我以前用贴纸密封保存的都保存不下来,DVD的保存还好,超过10年还没问题,但是读取困难是没办法避免的,cd光盘的材质的透光度会越来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火星来的?TLC,QLC掉数据都多少年前的新闻了

我不想说什么,但是10年前的U盘何来的TLC甚至QLC,我这个U盘是MLC芯片的。我只是想知道问题所在不是说什么知识普及。

网友:
nand flash的数据会丢失的,nand flash 单元不通电也会有电荷泄漏问题,所以长期保存不是好的介质。U盘控制器的磨损算法估计也就那样,甚至没有。
早些年我一个IBM 的256M U盘常损坏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是让财务直接在机械盘上重新建档,数据只能从手写账本上重新输入。幸好刚好过年前把账目归类了一 ...

优盘是比较不可靠的存储

网友:
重要数据还是机械硬盘冷备份安全,在保险点可以双份冷备份

网友:
应该U盘主控都是没有平均抹除的吧,平均抹除应该是存在SSD级的主控上。看看主控的数据表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nand寿命到了,数据保护,新文件其实并没有写入,只是系统假像。

U盘的主控没这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