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ar2600l路由器5G设置密码就无法连网

楼主(2022-02-15):
tp-link war2600l路由器5G频段,设置密码后,能连接,但无法连互联网,5G频段不设密码是可以连接可以上网的,2.4G设不设密码都可以上网。这个故障很奇怪,大佬们分析一下是5G模块挂了还是cpu挂了。另外一个现象是5G设置密码后,能连上,但找不到dhcp服务器,dhcp是开着的,ip能分配,dhcp服务器获取不到。已经恢复出厂设置很多次了,没能解决该问题。并且无法升级该厂商最新固件。

5G频段,不正常

2.4G频段,正常

网友A:
官网有1.0和2.0的固件,你要确定一下你的版本才能刷

网友B:
固件或者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1.0和2.0的固件,你要确定一下你的版本才能刷

是的,都试了,2.0的,但估计差距比较远,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或者芯片坏了?

有可能是固件或者5G芯片更或者是cpu挂了,还没想好维修思路

网友:
固件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C(2022-03-18):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固件或者5G芯片更或者是cpu挂了,还没想好维修思路

固件问题,你能连得上,没密码的时候正常上网就说明CPU和5g芯片没坏,想办法重新找个固件刷进去,找的难度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问题,你能连得上,没密码的时候正常上网就说明CPU和5g芯片没坏,想办法重新找个固件刷进去,找的难 ...

固件么?可以尝试一下,我这儿有同型号同版本的机器,拆个下来看能提取固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