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九阳茶吧机保温问题

楼主(2022-02-15):
       刚买了台九阳茶吧机 JYW-JCM50,它标明茶壶的保温温度是55度,可我打开24小时保温时长,保温最高温度显示是29度。这个温度喝茶是温度有点低了,咨询客服回答说显示是室温,这个温度是正常的。咨询大家,这样正常吗?谢谢!

网友:
实际温度是多少呢,看温度传感器是啥样的,应该可以把传感器移远一点,或者串电阻?

楼主:
实际的保温温度与显示一样,说明它这个保温应该是不达标。不知是我这台机器的事,还是都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的保温温度与显示一样,说明它这个保温应该是不达标。不知是我这台机器的事,还是都这样? ...

如果实际温度和机器显示温度一样,说明机器的程序已经设定保温温度是29度,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际温度和机器显示温度一样,说明机器的程序已经设定保温温度是29度,退货吧 ...

谢谢提醒!

网友:
老铁放心哈!左侧玻璃壶体指具有保温作用,可将右侧壶体水烧开后倒入左侧玻璃壶保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