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容点焊机第三弹:教你设计一款4电容平衡充电板

楼主(2022-02-15):
上次做了点焊机后平时也不经常用,但是时不时还要充一下电,没有均衡板每次充电都是一个电容一个电容充的,很麻烦于是就基于上次的板子再开发一块充电均衡板,两块板子上下叠焊起来,也可以节省不少空间,说干就干!

一、先定下设计要求

1:充电方式,
因为板子设计是5-12V通用,所以充电电压不能低于12V,可以用电源适配器,但是电源适配器需要额外购买,占地方又费钱,果断PASS。手机充电器,体积小而且人手一个,比较合适,并且现在的手机充电器基本都支持快充协议,可以轻松输出12V,所以充电方式定位Type-C+协议触发形式
2降压方式:
又回到上一个问题,板子是5-12V通用,直接输入12V是肯定的不行的,必须降压,体积又小效率又高(效率高意味着更低的发热)还需要电压调节,自然是用BUCK降压电路更合理。
3恒流方式:
只降压,没有横流,电容电量低的时候降压模块会很快烧坏,所以不可取。需要加入恒流电路,限制BUCK电路的最大电流,因为板子尺寸有限,散热能力更有限,所以电流暂定3A,3A以内元器件选择受到的约束也更少。
4电容平衡:
由于电容串联充电,体质不同的电容组合使用必然会出现充电电压不均衡的问题,需要设计均衡电路,检测每一个电容的电压,检测到电压过高则对电压过高的电容进行放电。

二、物料选型与电路设计

1:Type-C协议触发最方便的当然是集成块了,外围电路简单,并且集成块一般支持多种协议,是最合适的选择,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贵!找了找没有特别合适的芯片来触发协议,索性就用论坛比较火的QC2.0协议触发,但是QC2.0协议有个弊端就是D+ D-需要有上电顺序,这个需要加一个RC定时来触发,设计电路如下
R1限流,用D2的硅管特性取得0.7V压降触发DP。R2,R11组成分压电路,对C3和C4充电,D1起到钳位作用(防止充电过程中C3/C4电压不稳定引起协议误触发或不触发),电容充满电后D1的1脚电压1.5V D1和Q2开始工作。利用D3压降来触发DN。LED2是电源指示,协议触发后击穿VS1 LED3点亮。拔掉TYPE-C插头后,R11放掉C3/C4的电,为下一次充电做准备。

2:BUCK降压芯片选择,输出电流3A,BUCK芯片的额定电流就要>3A才可以,这种芯片一般负载越大,效率越低,所以至少5A的芯片才能满足设计要求,找了一下XL4015E1这款芯片挺合适的,3A输出效率还有90%左右,并且芯片的FB引脚支持TTL控制输出,这正是我需要的

FB引脚接入TTL电平,电压高于3.3V断开输出,电压低于0.8V恢复输出,刚好可以利用运放检测输出电流,再经过放大,比较后送到FB引脚实现横流

降压电路设置如下,R11/R18/RP1组成调压电路,输出电压计算公式为VOUT=1.25*(1+R17/R18+RP1) 因为输入只有12V输出电压只能达到11.25V左右
D4续流二极管应该选择大电流肖特基耐压40V即可

3:恒流电路
因为检测到的电压信号幅度非常低,直接送到运放判断,误差会比较大,所以加入10倍放大,先放大信号再跟基准判断,电路设计如下
检测的R23上的压降,1A/0.1V,放大十倍后1A/1V。2脚提供一个3V基准电压,电流小于3A运放输出低电平D5截止,电流大于3A运放输出高电平D5正向导通FB关断,同时点亮LED7

运放供电电路如下
R28限制VS2击穿电流,R29限制5V供电电流

4均衡电路:
均衡电路比较简单,直接采用电容专用的均衡芯片BW6101芯片即可电路如下
D6/D7是防逆流的,SEL引脚是电容电压选择,接高是2.65V接低是2.45V,Q1/R6/R39组成负载放电电路,电压超过2.7V OUT会输出高电平来释放电容能量
MOS管采用低耐压大电流的。原理图丝印错了,选成Pmos了,实际使用的是电脑主板拆的Nmos,只要是TO252封装的都可以用。并不局限某一个型号

原理图总览

三、PCB设计:

需要注意BUCK电路有较大的谐波干扰,FB信号线需要被地线包围。输入和输出的电容因尽量靠近BUCK芯片引脚,并加入退耦电容,输入输出的线应尽量短尽量粗。板子多处发热比较严重,应采用大面积覆铜,来分散热量。TYPE-C座采用可分离设计,方便用排线引到其他地方充电

板子设计完就送去嘉立创打样。等待两天后板子到手,嘉立创免费打样必须赞一个

四:焊接调试与勘误

准备原件

先焊接如下图所示原件,插上type-c插头看看协议是否正常触发只焊C3大概3秒触发C4可以不焊

TYPE-C座细节

插上TYPE-C插头,POWER灯点亮等3秒后QC2.0协议灯点亮,说明协议触发正常

输出电压12V

继续焊接LM358的供电部分并测试电压,一个人不好拍照测试点在下图所示位置

板子预留的5V测试点

焊接BUCK电路部分

上电调整RP1,我的是3电容串联所以电压调整8V,实际应该更高一些,因为还有防逆流二极管的压降也要算进去

画图的时候358的供电搞错了,导致上电烧了5V限流电阻,飞线改正一下

带负载2.7A就恒流了(主要是基准分压电阻阻值误差,康铜丝误差,以及放大器反馈电阻精度导致的)

板子上的CC灯点亮,因为横流后BUCK电路工作在震荡状态,电感声音还是比较明显的

继续焊接均衡部分,因为我只用3路,所以C4直接短接,焊接C1/C2/C3部分即可

C1+/C1-接入2.8V电压,C1-ON点亮说明均衡电路已经工作了,其他两路也是这样调试即可

插上Type-c插头,由于空载状态,每个均衡电路都轻微导通

C1两端电压

三个电容串联,有两个中点,所以焊2条线出来

原来的板子加个铜鼻子改造一下,才能和这块板适配起来。铜柱有点短,加高一下

装配过程就不再叙述了,接入12V恒流充电正常

12V输入电流不到2A,功率20W左右,因为我的电容本身有电,所以几分钟就充满了,板子整体温升不大,长时间工作温度估计不会太低

电流小于3A后CC灯熄灭,进入恒压充电模式

再多角度展示一下

由于咸鱼有不讲武德的人在售卖论坛的开源资料,PCB我就不再公布了,上传Gerber文件有需要的可以直接下载去打样

最后上传电容点焊机的Gerber文件以及HEX文件还有保护板的Gerber文件下载(已经更正过BUG的)

数码之家-开心果,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支持大佬,速度占位。

网友:
前排!大佬666

网友B:
抵制不讲武德,支持楼主

网友C:
厉害,我用笨方法,两个5V电源搭配两个恒流恒压模块加两个电压表,成本10多块

网友D:
赶快电子负载的项目进入

网友E:
前排围观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快电子负载的项目进入

电子负载做过了呀,你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大佬,速度占位。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抵制不讲武德,支持楼主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我用笨方法,两个5V电源搭配两个恒流恒压模块加两个电压表,成本10多块 ...

这样太麻烦,我原来是线性电源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开心果!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排围观大佬

多谢支持

网友:
支持大佬无私的奉献!

网友:
看的出来,大佬是真的想教会我们

网友:
支持大佬的无私奉献

网友:
支持大佬的无私奉献,不过我搜到过大佬的咸鱼,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虽然剽窃可耻,但也防不胜防,竟然已经贡献给大家,那就咸鱼上开个价卖好了,独乐了不如众乐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