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方便的控制一台远程电脑开机和关机?

楼主(2022-02-15):
打算装一台电脑,单独存放一些重要资料,如何方便控制这台远程电脑的开机和关机?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上电自动开机配合一个智能插座即可实现用手机远程控制开机。

网友:
ESP8266 或BIOS里面设置网卡远程

网友:
向日葵开机棒,可远程开关机,远程操作

网友:
to desk有这个功能
一直没试,楼主可以尝尝

网友A:
黑群,,用完在系统里关机,开机要配合路由器远程唤醒和主板BIOS设置网络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群,,用完在系统里关机,开机要配合路由器远程唤醒和主板BIOS设置网络开机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路由器+网络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群,,用完在系统里关机,开机要配合路由器远程唤醒和主板BIOS设置网络开机 ...

黑裙这个远程唤醒,需要把修改mac地址吧

网友:
买一个WIFI开关接在电脑开机按钮上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裙这个远程唤醒,需要把修改mac地址吧

路由里安装DDNS就行,远程连接路由,黑群不用群晖自己的唤醒功能不需要改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里安装DDNS就行,远程连接路由,黑群不用群晖自己的唤醒功能不需要改MAC ...

黑群晖,设置主板唤醒的时候,使用的是网卡物理(真实)MAC地址吗?我在黑群晖里查看到的好像不是真实地址。

网友:
光关机的花,按个向日葵就可以,或者qq的远程协助都可以。远程开机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群晖,设置主板唤醒的时候,使用的是网卡物理(真实)MAC地址吗?我在黑群晖里查看到的好像不是真实地 ...

是的,在路由里看到的是真实的MAC地址。有点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如果机器或路由断电后,需要重启机器,路由里的唤醒功能才好用。电脑正常关机不断电的话不影响功能正常使用。

网友:
淘宝有100多的配套产品,可以敲命令控制开关机。

网友:
关机很简单,向日葵啥的就能解决
远程开机的话,可以通过网卡开机,很多路由器有这个功能,或者刷OPENWRT等等开源固件,如果你有公网IP,可以搭建VPN服务器,连接到路由器以后,发送开机指令,如果没有公网IP,那就得借助一些硬件,或者局域网里边其他开机的电脑做跳板,连接过去发开机指令

网友:
远程唤醒+远程桌面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但是这个不是特别好用,有时候就不灵光,唤不醒。还有用智能插座设置来电自动开机的,有时候也不靠谱,至少我就遇到过多次开不起来的时候。
还有个办法,买个远程开机卡,或者叫开关机模块,直接接到主板上的开机跳线,模拟手动开关机,这个略微靠谱,但是也可能不灵。
以上三种办法都可能有不灵光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三种方法都用,一个不灵光了试下一个,三种同时不灵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网友:
用个WiFi开关就搞定了,没有这么麻烦

网友:
网络开机和shutdown命令关机

网友:
远程关机容易实现,远程开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