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剪线电源适配器简单测试,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22-02-15):
红包后几块钱撸的,卖家声称24v/4a

侧面

皮毛不怎么样,很旧还有泡水痕迹。

输入emi,双共模电感,电解看不到容量。

输入ntc抗浪涌和输入过压保护

保险和整流桥

反峰吸收电路

8a 600v mos

y电容

pwm辅助供电整流滤波和反馈光耦

实际额定功率只有60w,也就是24v 2.5a  ,这虚标力度。

输出整流滤波

由于输出电压较高没采用肖特基,用了一颗快恢复整流。

这个充电器比较特殊,限流没有直接采用一次侧pwm ic 提供的过流保护,而是次级用了一颗358加上外围取样做的独立过流保护,这样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独立,过流保护阈值也比较精确。
输出滤波有两部分组成,整流后直接两颗大电解滤波后经过j6跳线(实际上是输出电流取样)后再经过一颗小电解滤波后输出,358组成的比较器接地参考点在小电解上。采用电路和原理比较特殊后面会介绍。
输出电压取样比较还是用的431

反面

x2电容泄放电阻

一次侧元件功用看标注,这里的mos管源极取样电阻取值较小,只做快速的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由二次侧358和外围取样提供。

pwm用的ob2269,辅助供电比较复杂,辅助绕组输出整流滤波后没直接给pwm供电,而是还经过一级分立元件组成的串联型稳压电路后再给pwm供电,所以前面有两个辅助供电滤波,这样可以获得较高输入电压工作范围。

其他元件功用看标注

pwm资料

这个是二次侧,调压只要改动431上下分压电阻就行。
过流保护用了一颗358接成比较器,比较器供电直接取自输出,接地参考和板子正面小电解(c7)接地同电位,大电解和小电解负极之间是j6电流取样,小电解上作为24v输出。比较器1的同相输入端(3脚)直接接地,反向输入端负责采样电流大小,358地也就是小电解负极是参考点,因此电流加大 j6压降加大,由于参考点是输出负极,因此相对j6另一端也就是大电解负极电位就会下降,相对小电解负极参考点来说映射为负。比较器基准来源于431 vref和地之间,由于正常状态整个次级输出属于闭环控制,因此 431 r脚和地之间就是大概2.5v的电压,这个电压被r27 r28 分压后串联j6接到大电解负极。r27 r28节点作为取样输出进入358反向输入端(2脚),当过流时j6压降增大,大电解负极电压(也就是j6的一脚)电压下降,和分压基准比较后导致r27 28节点电压下降到小于等于0v时 ,比较器1输出高电平(1脚),1脚输出进入比较器2反相输入端,比较器2同相输入端经r31限流后也是连接431 r脚作为基准使用。 此时比较器2反向输入端(6脚)电压高于同相(5脚),因此比较器2输出低电平(7脚)经d6 拉低光耦负极,反馈到一次侧pwm fb脚。 这时输出电压会下降 ,j6 压降变小 比较器会反转回去,但是由于两个比较器的基准都是取自431 r和地之间,过流状态时 431 和r脚之间的闭环反馈关系已经结束,光耦的控制权被358接管,因此过流时输出电压下降则431 r脚电位也开始下降并且下降幅度比j6的上升要大,如此正反馈。因此只要过流保护被触发358基准就会随输出电压的下降一直下降,维持358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状态不变,直到将输出电压拉低到一次侧pwm 7脚欠压保护打嗝重启为止。

这种过流保护方式不同于一次侧过流保护,一次侧过流保护速度较快,几乎没有延迟时间,不能区分过流和短路两种转态,这例过流保护可以区分过流和短路两种状态。
例如短路设定到大于8a ,过流设定到3a ,当接负载大于3a小于8a 几百ms以后才启动过流保护,这样如果接入一个电机之类的负载上电启动电流较大,但小于8a则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工作电流只要小于3A则正常工作。如果工作过程中过流(大于3a  )过一段时间则触发过流保护。 这样可以带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又不必担心保护阈值设定过高导致不能正常过流保护。 当直接短路发生时电流远大于8a则一次侧立即启动短路保护。
修改r27 r28 分压或者改变j6阻值就可以改变过流保护阈值,如果改充电器恒流之类的可以多加一颗431分压基准代替原电路431 r和地之间的可变基准就好。

最后简单测试一下带载

空载23.78v

最大输出3.3a左右,超过过流保护。摸了一下整流部分发热较大,基本也就是这个电源的极限功率了。带个t12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短时需要较大功率可以修改电流取样电路输出更大电流,实测5,6a 短时应用没啥大问题,输出电压有补偿压降几乎不降。

网友:
还有车票没有了

网友A:
我正想说这个带T12正好

网友:
还有吗
买个给T12备着

网友:
做工还不错,还有车吗?

网友:
同问,还有车票吗

网友B:
真是高手,就是一个普通电源,本想说这有什么可写的。看了不到一半,感叹:做个作业也做得如此精致!期待加精吧。

网友:
做工很好,就是车赶不上了

网友C:
前排观看球球的详细讲解,那个8A 600V的mos,感觉拍摄的时候丝印对焦会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想说这个带T12正好

是的t12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手,就是一个普通电源,本想说这有什么可写的。看了不到一半,感叹:做个作业也做得如此精致!{:057: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观看球球的详细讲解,那个8A 600V的mos,感觉拍摄的时候丝印对焦会比较困难 ...

老兄来了,拍丝印用的是手动对焦,自动对焦会反光不好对焦~

网友D:
想大电流就换mos吧

网友E:
从用料上看,标2.5A肯定还有不少余量,就是卖家有点膨胀了敢标4A

楼主:
集中回复一下,马宝搜拆机24v 裸板  这个电源有两家在卖,24v 4a 就是这个板子,一家10元包邮,一家8.8元包邮,我用了5元红包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大电流就换mos吧

发热主要来源于后级整流管,板子上有个空位,大电流补上一颗整流管就可以了,mos余量较大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用料上看,标2.5A肯定还有不少余量,就是卖家有点膨胀了敢标4A

是的很膨胀

网友:
加强一下散热,改到4A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好详细的分析.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详细的分析.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