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简易烙铁架

楼主(2022-02-15):
日常用的自组白菜白光烙铁,一直没有合适的烙铁架子。大的太笨太丑,放假在家 准备自制一个。
遛弯儿捡的不锈钢配电标识牌,m6加长螺母一个,还有一个老壁灯拆的铜件。就组成了一个简约而又简单的电烙铁架
路边捡的不锈钢片,打m6孔备用。

要放平,需要杯状内六角配合沉孔。

拧进去试一下

再打磨一下平整

上面接驳铜件

接上后

插上烙铁

为了更安全,还可以带个护套

元宵快乐
谢谢欣赏

网友:
物尽其用,漂亮结实!

网友A:
这个,怕还是不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还是不稳吧?

我开始也是怕不稳,还加了两片。这个不锈钢片直径8厘米,加上烙铁插上去重心基本在中间,稳的雅痞^_^

网友:
座子有点小,感觉不太稳,建议加几个配重

网友:
竖得有点高,为什么不弄成角度可调的呢

网友:
很精致的小座

网友:
觉得放倒了吧

网友:
保温性能杠杠的

网友:
平常都去哪遛弯!我也想捡

网友:
破坏电力设施!犯法的!

网友:
不错,物尽其用

网友:
这个黄铜件看着好有质感

网友:
这种烙铁架很节省空间,做收纳工具用不错,干活时用它是不是分散注意力呀,

网友:
完美组合,漂亮

网友:
很精致,我也想要

网友:
烙铁架最好要前端不要接触发热部位,不用的时候热损失太大了。

网友:
这是偶见过最实沉的烙铁架!

网友:
成品烙铁架也不贵,设计有它的道理的,你这种下面应该有个盒子,收集废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