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8款标致307行驶中脱档问题,仪表板出现个三角叹号,提示变速箱故障

楼主(2022-02-15):
大家过年好,有个问题在这里请教大家:
我买了一个台二手车08款标致307,自动挡。
偶尔在行驶中会突然脱档或者是锁档吧,不太懂专业名词。仪表板出现个三角叹号,提示变速箱故障。
高速的时候很吓人,感觉跟被追尾了一样,然后车子就没有高速档,锁死在3速档上,
只能停路边熄火重新启动,正常了,过一会只要稍微加速就还会出现故障。

出现这种症状之前总能感觉车子没有劲了,要是再深踩一下油门,就会脱档或者锁档。
冬天出现的频次少,一周1、2次,夏天的出现几率多,1天1、2次。
我更换过2次变速箱油,几乎没有变化。
请问是不是需要更换电磁阀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请高手给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是什么高手,你这个问题,去专修变速箱的厂子修吧。自己也解决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通病,标志没匹配好这个爱信变速箱,只能去修了

网友:
变速箱损坏,摩擦片、轴承、、等部件已经物理损坏。开去修吧

网友:
这个花大钱修吧?二手车感觉不是很靠谱

网友:
找专修。最好是专修爱信的,专业的才能找到问题彻底搞定。。。
你这个但愿是通病,要是个案估计很难弄的。。。

网友A:
大概是一个电磁阀的故障  锁3档   随便搜索一下都能看到类似故障 这玩意儿要专业的修 零件不贵 就是没那个技术换

网友B:
08年应该还没挂爱信那,  调下主压力看看,老AL4这个主油压。。。。。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8年应该还没挂爱信那,  调下主压力看看,老AL4这个主油压。。。。。哎

就是油压的问题,我原来的富康也是,拆开清洗,把油压提高一点就可以了,不过管不了多久。

网友:
二手车是不是应该先换变速箱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一个电磁阀的故障  锁3档   随便搜索一下都能看到类似故障 这玩意儿要专业的修 零件不贵 就是没那个 ...

换了电磁阀,现在不锁档了,车子开着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油压的问题,我原来的富康也是,拆开清洗,把油压提高一点就可以了,不过管不了多久。 ...

我换了2个电磁阀,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油压的问题,我原来的富康也是,拆开清洗,把油压提高一点就可以了,不过管不了多久。 ...

换电磁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2个电磁阀,问题解决了

花了多少大洋,2.0+4AT的11款308天天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