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电动汽车起步扭矩大,给开了一年多的宏光迷你轮胎互换下位置

楼主(2022-02-15):
电动车起步扭矩大,轮胎磨损快些,换下位置好一些。找了一个木墩来占位。没有备胎。

网友A:
扭矩扳手需要用一下

网友B:
起步那么快干啥,你松了刹车等启动了再踩油门加速不就好了???

网友C:
没有换宽胎试试?我是开了个小豆豆,好像是比这个胎宽,感觉磨损不是很严重。

网友D:
换位置是有讲究的,注意前后左右交叉。换装轮胎时如拆开检查要注意标示“out side”向外。安装前双手摇晃轮毂检查轴承松紧度。

网友:
棘轮扳手可不能这么用啊

网友:
电池耐用吗,特别是冬天

网友E:
难道起步轮子还打滑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位置是有讲究的,注意前后左右交叉。换装轮胎时如拆开检查要注意标示“out side”向外。安装前双手摇晃轮 ...

不拆轮毂内外不可能变  左右交叉也要开是否对称花纹   有讲究但是也要明白讲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扳手需要用一下

完全没必要

网友:
这个也能烧胎起步?

666

网友:
就这小功率的电动机,车轮不容易打滑烧胎吧?
我的21款唐DM,前后电机分别是110kW和180kW,用的265 40R22的轮胎,偶发能烧胎,心疼

网友:
底盘不错,一年多没一点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起步那么快干啥,你松了刹车等启动了再踩油门加速不就好了???

油门镀金,30秒绿灯只过4个车
路空了加速过灯是素质的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位置是有讲究的,注意前后左右交叉。换装轮胎时如拆开检查要注意标示“out side”向外。安装前双手摇晃轮 ...

outside不向外是出厂轮胎就装错了~不拆胎你怎么换都换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油门镀金,30秒绿灯只过4个车
路空了加速过灯是素质的体现

严重支持!安全情况快速过港,提高出行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步那么快干啥,你松了刹车等启动了再踩油门加速不就好了???

红绿灯起步松开刹车慢慢等车启动?油车靠怠速启动?后面的车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换宽胎试试?我是开了个小豆豆,好像是比这个胎宽,感觉磨损不是很严重。 ...

小豆豆是啥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起步轮子还打滑了!

看来是经常象赛车那样烧胎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