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现在的万用表有没有测三极管放大倍数了吗

楼主(2022-02-15):
最近买了一个众仪钳表QB9(可测直流电流)和ZT-219,均没有量三极管放大倍数功能。是不是现在,万用表都没有这功能了?以前用的是一个20来元包邮的不知品牌的9205表,倒是有这功能。测电容速度也快的多。这段时间找回了论坛密码,结果就种草了,买了两只表。大家觉得买这两只表是不是重复投资了?
都是牛屎芯。
另外,我用14500锂电池和10400锂电池加假电池会不会电压过高造成测试不准或者烧表?

网友A:
现在的三极管都很好了,基本不用担心放大倍数了!也就国产表这个功能还很普遍,福禄克啥的,根本没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三极管都很好了,基本不用担心放大倍数了!也就国产表这个功能还很普遍,福禄克啥的,根本没这功能 ...

真是慕然回首。

网友:
多余的功能,放大倍数是你个万用表该操心的吗?大功率三极管倒是需要检测一下这个值,你告诉我往哪插?!不要为一万年都用不到的功能去操心了

网友:
我用稳压电源测试过自己的ZT219,最高试验到3.3V,未敢试验到4.2V,怕烧表。结论是:电源电压高低要影响测量值,只是影响较小。

网友:
当年国产管子工艺不过关,同一批管子出来它的差异大了去了。现在早就不是当年了。同型号随便啥批次,基本差不多。不需要测了,查查资料就知道。

网友:
测三极管还是晶体管测试仪简单,用红包十几块买一个还是不错的,最少测电容比万用表好用

网友:
放大倍数有时还是很有用的,有些电路需要高B管,130以上,普通的还真不行。另外自制TTL传输发现高B管较快且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三极管都很好了,基本不用担心放大倍数了!也就国产表这个功能还很普遍,福禄克啥的,根本没这功能 ...

电子用表和电工用表侧重面还是大不一样的。

网友(2022-06-14):
优利德很多表都喜欢弄个三极管档,特离谱的是61e+大炮灰都有三极管档,要是这个档换成温度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