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光猫怎么用192.168.1.1登陆不了?

楼主(2022-02-15):
昨天下午突然就上不了网了,打电话给维修人员说信号弱,转了几圈也这样,后来换个光猫就好了,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东西这么好坏吗?还不到一年呢!
先那个也是这样,现在换了还登陆不了192.168.1.1,不知道问题出了哪了,型号好像是NLRL804EFC

网友:
试试192.168.0.1

网友A:
背后的标签纸上一般都有写的

网友B:
用手机连接一下看下IP对不对是 不是192.168.1.1

网友C:
看你自己获取的IP段,或许还有DNS,不是每个网络设备都是这个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自己获取的IP段,或许还有DNS,不是每个网络设备都是这个段

光猫上的地址就是这个呀!先那个盒子上有的,这个没有给盒子,但是在机身上有标签,进不去也改不了,IP就不会错,出厂也不会弄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自己获取的IP段,或许还有DNS,不是每个网络设备都是这个段

在网上看就是个人的问题,但是没有发现自己这哪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后的标签纸上一般都有写的

是的,这是这个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连接一下看下IP对不对是 不是192.168.1.1

没有改过一定不会错的,除非出厂的时候弄错了

楼主:
这个是我的路由器的地址,IP没有有冲突的,192.168.1.1的路由器我都改成其它的了,就是怕IP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连接一下看下IP对不对是 不是192.168.1.1

光猫好像没有WIFI,只有电源、光纤和网线口,一个复位按钮、一个电源按钮,也没有WIFI灯什么的,还怎么能看光猫的IP?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猫好像没有WIFI,只有电源、光纤和网线口,只有一个复位、电源按钮,也没有WIFI灯什么的,还怎么能看光 ...

广电的好像是192.168.101.1纯光猫进了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猫好像没有WIFI,只有电源、光纤和网线口,只有一个复位、电源按钮,也没有WIFI灯什么的,还怎么能看光 ...

电脑直连光猫,看分给电脑的Ip是什么,也能看到网关,DNS什么的,一般就是光猫的IP了,命令行ipconfig也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直连光猫,看分给电脑的Ip是什么,也能看到网关,DNS什么的,一般就是光猫的IP了,命令行ipconfig也 ...

这个地址不会错的,我没有修改过,官方也不会弄错的吧?
我的电脑用的是路由器桥接的,电脑与光猫之间有两个路由器呢,这个方法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直连光猫,看分给电脑的Ip是什么,也能看到网关,DNS什么的,一般就是光猫的IP了,命令行ipconfig也 ...

我的这个只能看到主路由器的IP,就差一级,192.168.0.1不是光猫的IP,不知道不能用什么方法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电的好像是192.168.101.1纯光猫进了也没用

我的猫上的标签就是192.168.1.1呀,我也想看看呀,如果能让它拨号,路由器就不用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电的好像是192.168.101.1纯光猫进了也没用

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E:
光猫是桥接的?
桥接的话,一般是进入不了光猫管理界面的,只能连接光猫发出的WiFi信号来试试能不能进入了,我现在的光猫就是桥接的,只能连接光猫的WiFi才能进入管理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猫是桥接的?
桥接的话,一般是进入不了光猫管理界面的,只能连接光猫发出的WiFi信号来试试能不能进入了 ...

桥接也可以的。桥接还是会有一个ip的,只是桥接DHCP没有开,需要手动设置电脑的IP为同网段的才能联通。比如路由器ip是192.168.1.1的,PC设置为192.168.1.2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猫是桥接的?
桥接的话,一般是进入不了光猫管理界面的,只能连接光猫发出的WiFi信号来试试能不能进入了 ...

是光猫下级路由器与电脑前的路由器是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