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个我怎么拆开呀?

楼主(2022-02-15):
我有一个爱国者 PB716,32G的无线硬盘。我准备拆开看一看,是什么接口?能否调一个大一点的,128G左右的硬盘。
我看全身没有一棵镙丝,从缝隙处看肯定不是波峰焊,但非常紧密。我用撬扳,试了试很紧撬不开。各位兄弟,大家
提供点建议,怎样才能基本无损拆开。

网友A:
顽固不化的一般都是裹毛巾拿锤子敲缝隙,或者上台钳夹开,不过有概率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顽固不化的一般都是裹毛巾拿锤子敲缝隙,或者上台钳夹开,不过有概率会损坏。 ...

haha,被你抢先了。我也想说包毛巾抡大锤。。。

网友:
卡簧钳试试

网友:
卡扣的,塑料差点一翘就开,塑料好的,锤都锤不坏(我说的是塑料)。我们原来来料检测外壳,扣上后直接放桌子上敲,不然弄不开,韧性好的狠。

网友:
互锁卡扣设计,很难做到无损拆开。

网友:
买台最便宜小电磨加砂轮片,再买一字改锥沿着切好缝隙撬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顽固不化的一般都是裹毛巾拿锤子敲缝隙,或者上台钳夹开,不过有概率会损坏。 ...

不好说,得研究研究才能下手,遇到卡扣就完了,是这个理不?

网友:
没螺丝,撬不开,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得研究研究才能下手,遇到卡扣就完了,是这个理不?

外壳一点缝隙都抠不开的,不要客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顽固不化的一般都是裹毛巾拿锤子敲缝隙,或者上台钳夹开,不过有概率会损坏。 ...

凭俺的第12感,这种电器应该是是卡扣设计,嗯!没错!就是肯定,俺一般不告诉别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凭俺的第12感,这种电器应该是是卡扣设计,嗯!没错!就是肯定,俺一般不告诉别人 ...

赌一包辣条,等楼主拆开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赌一包辣条,等楼主拆开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等了,2段位,1段位一般没啥下文,还是去吃猪肉炖粉条吧,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等了,2段位,1段位一般没啥下文,还是去吃猪肉炖粉条吧,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

是猪又酸菜炖粉条

楼主:
卡簧钳怎试,能再明确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簧钳怎试,能再明确一点吗?

用往外张的钳子插到口那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