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AAA led 驱动拆解

楼主(2022-02-15):
做工用料都很不错的驱动

网友A:
输出不用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用滤波?

那个大电解就是输出的滤波  63V680uf

网友:
点进来之前,我还以为,是用3节AAA电池驱动LED的

网友B:
以为7号电池驱动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7号电池驱动玩意,

倒是有这个驱动  boom表一算  元件太贵  玩不起  可以单节锂电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是有这个驱动  boom表一算  元件太贵  玩不起  可以单节锂电驱动

不贵的,因为都是通用元件,没有特殊旗舰,基本都是白菜,你把6脚芯片标记说我下,我帮你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贵的,因为都是通用元件,没有特殊旗舰,基本都是白菜,你把6脚芯片标记说我下,我帮你查 ...

SY7200AABC  这个芯片倒是不贵 周边器件太贵了

网友:
不错,应该是驱动大灯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Y7200AABC  这个芯片倒是不贵 周边器件太贵了

周边哪些贵?除了芯片本身涨价200%左右,其它价格平稳!10uh0630电感0.4元,0.2R1206电阻0.04元,4.7uf25v0805电容0.05元,10k0603电阻0.0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