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12伏电源充电电压越来越低,如何解决?

楼主(2022-02-15):
1年前,买个磷酸铁锂户外电源,电压12伏。充电是用的专用锂电池充电器。铭牌上标注最高充电电压14.8伏。记得开始用时,户外电源最高充电电压能达到14.4伏。经过1年多的使用。最近发现电压到13.6伏。充电器就停止充电了,充电器红灯变绿灯。这是怎么回事了呢?能不能通过调节,使充电电压达到14伏以上啊?

谁了解,希望指教。谢谢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

网友:
电池不均衡,或者有个别串容量下降或内阻升高等,导致个别串提前到保护电压,于是整组电压就偏低了。每串补电到充满,再整组放电到没电,看看电压是不是比较一致

网友:
电池不均衡了吧,说明保护板没有均衡功能

网友:
拆开来换电池,有1,2节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不均衡,单节电池到了3.65,保护板保护然后充电器就转灯了

网友:
我以为你的充电器电压越来越低呢!

网友:
单串分别充电,充满在看。如果有某串电压掉的多,就该换了。一般磷酸铁锂电池充电以后静置一段时间,正常情况3.4v左右。

网友:
楼主具体是怎么测量电压的,是拆除充电器(或者断开充电器的电源)后测量,还是连着充电器(不断开充电器的电源)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