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机顶盒是上电自动开机吗

楼主(2022-02-15):
两台iptv,一台小米盒子,一台创维盒子,都是上电自动开机
上次家里跳总闸,合闸后它们都自己开了,几天没看电视,后来才发现,浪费了不少电,那么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是的,一般是这样,可以单独改换一块带开关的插座,将盒子与电视同步开关。

网友A:
我家就是二楼说的这样安排的,好用,打开开关,电视和机顶盒同时上电,关掉开关,同时断电,完事

网友B:
这也不算奇葩
个人感觉最奇葩的是光猫加电视盒子
结果电视盒子集成了路由器 负责拨号和信号发射
严重怀疑自带挖矿的程序

网友:
我家的也这样(有线的盒子),而且电视(海信的)也这样,有次回家,家里没人,但电视机开着,以为是忘记关了,问了家人才知道是停电后又来电,自动开机的。为防这种情况,买了智能插座,关电视也自动关盒子,而且断电后来电,不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这种东西能费多少电,功耗和手机差不多。来电开机很正常啊

网友:
这很正常啊,如果每次开盒子都是待机状态,还要再按一下遥控器,你肯定又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不算奇葩
个人感觉最奇葩的是光猫加电视盒子
结果电视盒子集成了路由器 负责拨号和信号发射

一台可以被远程控制的小型肉鸡,还可以健康解包用户数据。

网友:
这还用问?电视盒子只要机械开关开启都是通电开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就是二楼说的这样安排的,好用,打开开关,电视和机顶盒同时上电,关掉开关,同时断电,完事 ...

一直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