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电刨diy皮带罩

楼主(2022-02-15):
又打黑了一个威克士电刨,没有刀片,没有皮带罩,刀片能买到(在路上),皮带罩怎么找也找不到,于是乎做一个,说干就干;

首先,用手机照了个照片,用ps描出轮廓,打印

用双面胶贴在铝塑板上,用壁纸刀按形状削下来,

侧面是用的0.6的铝片,用壁纸刀也能拉,然后用电钻打孔,用小螺丝拧在削好的铝塑板上,过程没有拍

最终效果,就是可能螺丝有点粗,铝塑板是4毫米厚的,痕迹严重,影响美观,我老婆说了你都买大黑工具了还在乎美观不美观吗!

网友A:
不错,最少用着安全。

网友B:
这个打黑多少钱?其实可以把它DIY成小台刨,倒过来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最少用着安全。

嗯哪 皮带那能干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打黑多少钱?其实可以把它DIY成小台刨,倒过来装就行

52包邮过来的 不包好坏 ~到手拆开就发现是碳刷没了~

网友:
这个罩子再倒模一个就会漂亮了呢

网友C:
皮带两面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两面是不是装反了?

没有  轮子上面有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