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第一次撸U盘,100元两支的寿命安全如何?

楼主(2022-02-15):
第一次撸论坛卖家的U盘。用做U启盘、工具、电视U盘灯,安全性寿命如何???

慧荣SM3268 128GB 普通款 不带4K 采用三星颗粒 KLUDGAG1BD-E0B1
读60M/S 写40M/S  不带4K 不支持WTG  支持PE

SM3350与SM3268 的区别?
简单的形容就是,《SM3350 相当于特斯拉》  《SM3268相当于卡罗拉》  新老时代产物 区别。

楼主:
最后一图是I7 USB3.0主机复制,插口用的多,换了台有近60mb速度

网友:
还行吧,六个月没上电数据没有丢失
3350有4k速度,一般是是用手机用的ufs芯片
3268的兼容性更好
60M的读取速度略低

网友:
在哪里购买的?我看看去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价位放在哪呢

网友:
flash估计寿命不咋的,要不然商家大写特写了,重要的数据多重备份就是了。

网友A:
拆手机的颗粒吧,闲置时间长了就不保险掉数据

网友:
本版区已经很冷清了,没啥人玩优盘了

网友:
这价格差不多这速度吧
我那个金士顿毒读取110M,写入7M

网友B(2022-03-22):
買盤推薦找無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盤推薦找無奈,好用

你把我的话说出来了,我闭嘴

网友:
128G  50元的U盘没啥评价的,2年不坏就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手机的颗粒吧,闲置时间长了就不保险掉数据

謝謝分享  手机的MLC,多久掉数据正常?

网友:
普通3.0 TLC 128GB 速度20M 以上。找别人拿半成品价格大概47元、 之前500个 完全是无奈才做了U盘、然后 批量出市场我要48元。客户不同意、后面又掉价了,扎自己手里了、上一批 我贴片好 放手里 就放了1年 等行情、 本来是试探性销售 结果...一拥而上.卖完了...当时也是着急换钱 不考虑利润问题。后面就考虑多了。基本再生产 不是预售 就是搭配高端款 给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手机的MLC,多久掉数据正常?

这个没测试过,还跟颗粒磨耗有关,如严重磨耗或磨耗不均匀就很危险,我用读卡器弄过一个,可能是TLC的,存入数据不到一个月就屁了,懒的折腾扔了

网友(2022-09-02):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手机的MLC,多久掉数据正常?

这个和正常的mlc一样的,你可以比作封装不一样罢了,这种是带ufs控制器的,但是上3268没有走ufs接口,直接走的nand金点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手机的MLC,多久掉数据正常?

这个颗粒还行吧,只是多die 3268带不动,速度有点慢

网友:
自己买主控回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还行吧,只是多die 3268带不动,速度有点慢

大佬,多die是按比例算的么?还是说die到了一定数字以后就算是多di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