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克857热风焊台求助

楼主(2022-02-15):
一台快克热风枪,加热不够热,出风调节正常,加热转钮已经调到最大不足以把锡熔化,发热芯是正常的单独加电能发红,说明是控制电路起控,现在怀疑是温控电路过早起控,目前用万用表测量感温电阻值是0.几欧,用打火机加热感温头阻值从0.几欧到十几欧已经到顶,请问感温头是否正常,正常的感温范围是多少才正常?

网友:
检查下温度调节电位器和周边元件是否变值。

网友A:
我的是调了校准的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
检查运放上的设定电压与温度反馈的的电压,不用怀疑热电偶,因为怀疑要有证据!

网友B:
调整红圈里的电位器。
调整前后都量下阻值,顺时针调,一圈一圈的试,直到满意。
有条件,能测温最好,校准到与刻度盘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调了校准的电位器就好了

电位器是好的已经调到尽,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红圈里的电位器。
调整前后都量下阻值,顺时针调,一圈一圈的试,直到满意。
有条件,能测温最好,校 ...

调过了已经到极限

网友C:
发热芯测热电偶还有发热丝的电阻就知道了 不需要单独试  你的碳膜可调电阻是否好的    常见碳膜或者电刷磨损或者在铆接引脚的地方断路

网友:
调红圈里的。

看看这次有没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芯测热电偶还有发热丝的电阻就知道了 不需要单独试  你的碳膜可调电阻是否好的    常见碳膜或者电刷磨 ...

多谢大师指点,果然是铆接引脚的地方电阻断大了,用刀片刮开后用镊子挂上引脚和碳膜之间发发热灯亮起,说明问题在这里,再上导电胶填充吹干问题解决。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果然是铆接引脚的地方电阻断大了,用刀片刮开后用镊子挂上引脚和碳膜之间发发热灯亮起,说 ...

不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