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评测炬为600瓦分体式彩显蓝牙数传智能数控负载仪

楼主(2022-02-15):
对于一个维修人员,特别是维修电源、充电器等设备的时候,带载能力是一个重要指标,这就要用到负载仪了,以前自己也做过几个直流负载,但都是电位器调节,其精度和自动控制能力都不好,这就需要一个数控负载,而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成品负载都很贵,150W的都要六七百,好牌子的更贵,二手的也不便宜。在逛淘宝发现炬为推出了一款性价比很高的直流电子负载,600W才300元左右。没有犹豫,直接拿下。到货后开始测评。

先看看整体外观及配件。

依次是一个主控模块150W,三个功率模块各150W,共计600W,一个显示屏,二条测试线,一个电源,一个电池测试扩展模块,一个测试转接板,一条测温线,若干螺丝。
先看看说明书

下面看看主控模块的细节:

注意跳线上有1200W的设置,但表头上没有,经过咨询猜测是厂家原来设计的能上到1200W,估计是稳定性不好,才最终只上了600W。

看看背面:

看看电源:

看看显示屏:

他这款可以测试毫安级小电流,这样先用这一个模块测试一下小电流的准确度,由于电压测试准确度基本上都差不多,我就直接对比电流吧,看看它的电流控制如何。

我这里用福禄克298C串在电路里,测试电源用魏德米勒的24V5A的轨道电源。

先来个10mA看看

接下来看看50mA的

看看250mA的

接下来是500mA的

接下来来个极限的,1mA。

再试试5mA

看出来,小电流误差还是比较大的,下面看看大电流的。2A电流

5A电流

接下来,把四个模块都安装好。

来量一下这个整体的三围

看看显示部分的尺寸

再看看功率部分的细节

接下来进行测试4块板子组合在一起的电流精度,修改好表头参数和跳线。
先来个1mA

再来个5mA

接下来是500mA

继续1A

最后是5A

由于我的电源最大就是5A,也就能测到这么大了,总结下来,单板的控制要比4块板的控制好一些,小电流误差会比较大,大电流还好点,其实咱们平时使用也就够用了,比起那些上千块的设备,可能精度上没有那么高,但这价格也算是对得起了。它还有很多功能,比如电池放电模式,恒功率模式,还有蓝牙连接上位机模式等等,我还没有进行测试,我平时也用不到,也就不测了。我买这个基本上也是抛砖引玉,没有购买还心里长草的,可以看完我的测评后进行衡量。

网友:
这个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A:
这一堆300 那还做个屁的负载啊 直接买就是

网友:
来上个链接 看看

网友:
很详细的帖子

网友:
有EBC联机充放循环曲线才是关键,最好蓝牙wifi双模无线,连接手机客户端充放曲线,一键导出excel表格。

楼主:
某宝搜炬为数控电子负载,旗舰店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堆300 那还做个屁的负载啊 直接买就是

是呀,很福利的,使用下来很好,比我以前买的和自己做的324好太多了,那些东西七七八八下来一套也不少钱。

楼主:
板子上芯片的照片有点糊了,现重新上传大图

网友B:
大电流测试对测试线要求比较高,测试仪器最好校准一下,要不不知道那个更靠谱一点,我现在用的是灼智电池容量测试仪,最大电流20安,优点是可联机看曲线,电压电流可以校准,不知道炬为的可不可以,手里炬为的测试仪也有几个,粗用还可以,小毛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测试对测试线要求比较高,测试仪器最好校准一下,要不不知道那个更靠谱一点,我现在用的是灼智电池容 ...

用来对比的福禄克289是没问题的,送计量局检定合格的。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测试对测试线要求比较高,测试仪器最好校准一下,要不不知道那个更靠谱一点,我现在用的是灼智电池容 ...

你是不是隔壁的那个3798

网友(2023-08-28):
300元左右价格确实不错。想问一下MOS管是IRFP260M吗?260M的VDSS = 200V RDS(on) = 0.04Ω ID = 50A.看说明书输入电压是200V。真的可以输入200V吗。

网友(2023-10-15):
很实用,有空组装一台。

网友(2024-06-10):
不错,值得搞台来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