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简易防雷保护插座,不知原件选用的合不合适

楼主(2022-02-15):
发现一些大功率的适配器或者ATX电源并没有内置压敏元件,手里一个安钛克ATX 430W和一个12v-9a适配器就缺少这个东西。
防雷强迫症犯了,从旧设备上拆了些零件下来做个防感应雷插座(空间不够,切了一个五孔插座),大家看看元件选用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怎么放置的?用NTC会使动态变差,电源里面的NTC是让主电容缓充电,减少浪涌电流,不同容量的主电容用的N ...

这个基本是参考开关电源里的配置,等于是在所有设备之前做一个
①TVR实现总的过电压钳制(减少后端的电源适配器内部的损耗),当发生感应雷时
②通电瞬间NTC钳制后端所有设备的瞬间浪涌电流(顺带减少开关的压力)。因为NTC的温度较低,无论你随时插入任何电子设备都会被钳制瞬间产生的浪涌(减少插入时候出现的火花)。
③共模属于可有可无的,基板够大顺带加进去,匝数只有几匝,电感量不高,能不能滤除大量干扰不太在意,反正电源本身基本都带有EMI电路。

     一些高质量的开关电源里TVR确实带有温度弹片(封在同一个热缩管里),防止它时间过长比较难,只能说炸了就算了。

网友:
防雷加气体放电管吧

网友B:
要两组器件,L/N分别对地,再加上放电管和钳位二极管就更高级了

网友:
家里有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
看不懂,防雷是高电压对地线放电,你地线没有接入怎么防雷啊。

网友C:
你这个最多防高压吧。

网友D:
家里总开关那里如果自制防雷模块,应该怎么做?买成品划算,还是自制划算?

网友E:
长虫又多画了俩爪子
现在高压线有B雷器,低压侧有浪涌吸收,防雷各模块,甚至到家入户的闸前边有讨厌的过欠保,空开能过流过载跳,漏开带471压敏,国家和国家电网都想到你前边去了。
家里,电磁炉到电热茶具,电视到全自动洗衣机哪个板子上厂家都比你想的都多,弄这玩意你除了保护几个不值钱的RC降压的球泡的台灯和吓自己一跳还能干点嘛?你这玩意成功使用一次的几率比大姨妈那天干事怀孕的几率还低。

网友F:
以前我拆过一个号称防雷的插排,牌子大概是皓博,电路构成倒是跟楼主的相似,压敏电阻规格是14D 471。不过,对地不通,真看不出有防雷的功能,只能防超压吧。其实,就凭那点小元件,真正遇到雷击,根本不堪一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拆过一个号称防雷的插排,牌子大概是皓博,电路构成倒是跟楼主的相似,压敏电阻规格是14D 471。不过 ...

我感觉和负载有关,如果后面的设备没有工作只是待机,所需要的钳制的压力会比较小吧(典型的比如低功耗的路由器之类,即使过电压下也很少损坏,里面也就一个压敏元件甚至没有相应保护) 。防雷主要是防止感应雷导致的过电压,因为我这边周围楼宇有高大的避雷针,目前没有过直击雷的情况。
所以我为什么说部分大功率的电源没有压敏元件,可能是大负荷大电流下突遇感应雷,压敏元件无法钳制住。
压敏元件的原理是:导通的时候,等于一个大功率负载,会导致后端线路设备的电压出现塌陷,从而保护后端设备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虫又多画了俩爪子
现在高压线有B雷器,低压侧有浪涌吸收,防雷各模块,甚至到家入户的闸前边有讨 ...

入户端我没有看到你说的避雷设施,我这边是入户三相电,就一个大型的断路器加电表 。以前因为出现打雷跳闸导致损坏路由器的情况,所以对感应雷还是比较忌讳的。现在主要是感应雷导致的此生灾害比较明显,直击雷比较少,有周边高大的楼宇帮我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总开关那里如果自制防雷模块,应该怎么做?买成品划算,还是自制划算? ...

现在主要是感应雷危害比较多,直击雷灾害多发生在缺少避雷措施的农村。感应雷预防主要是通过一些压敏元件来钳制过电压导致的损害(必要时候手动断开相关设备线路),我只能想到这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两组器件,L/N分别对地,再加上放电管和钳位二极管就更高级了

我现在用的类似这个原理,拆一个ATX电源壳,插头有Y电容那种,后端接入压敏电阻电路。
原理是打雷,感应雷导致 压敏导通,大电流下 Y电容对地线放电,然后客厅的漏保开关跳闸(只好等打完雷再合闸了),安全性和耐不耐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最多防高压吧。

感应雷一般是500-1000v吧,我基本是按照这个设定 来做。

网友A:
NTC怎么放置的?用NTC会使动态变差,电源里面的NTC是让主电容缓充电,减少浪涌电流,不同容量的主电容用的NTC阻值、B值都不一样。

共模电感的圈数太多了,电感量要参考成品的【滤波器】,还必须搭配X电容和Y电容,不然怎么吸收共模干扰?

没有温度保险丝和MOV【热耦合】,一旦MOV时间久了失效将很危险,应该使用温度保险丝和MOV套在一个热缩管里,避免MOV起火。最简单的方法去参考公牛的“防雷”插线板。

你这样做下来,有降低浪涌电压的作用,防感应雷还来不及防,那个红色的6.3A保险丝是开关电源用的保险丝,特点是【缓熔】,不至于开机瞬间给主电容充电的电流太大而熔断。

网友:
至于楼上说的气体放电管,TVS就算了,气体放电管的启动慢、余辉强;TVS的精度虽高但不是这么用的,需要放在防雷大套组件的最后端。

其实放个尖峰衰减大的插座滤波器就可以了,不会比一个MOV差多少,电源厂不使用MOV是省料,但也是有理由的,撑伞又披雨披和只撑伞,淋湿的地方不会相差太大了,不下雨都干,暴风雨都湿

网友G:
我做过几十个了。这东西有用,但要有条件。
1.需地线,或零作地(用电器外壳不能金属)。
2.要有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几十个了。这东西有用,但要有条件。
1.需地线,或零作地(用电器外壳不能金属)。
2.要有漏保。

不折腾了,打算直接买个公牛防雷插座 。话说你这个331压敏不会太小吗,反应过于灵敏

楼主:
原理,利用慢断保险特性构成 独木桥效应,发生感应雷时,即使外面浪涌电流电压有千军万马,也只能从独木桥{限量}进入,副作用是插排的额定功率降低到了1KW 。